MACS5中的 HSSCS5问题

楼主(2011-07-30):
请教高人

1.当顺控在画面有操作时(指开/关命令,不指反馈V1/V2和输出DV/RV),在趋势曲线里能不能加入该操作记录?能又该如何加入。

2.手动开TP和手动关TC是对应画面的开与关吗?为什么在CoDeSys仿真时赋值操作没反应

3..和利时的CoDeSys仿真程度高不高?

4.请教各位

网友A:
1.只要是全局变量就可以加入操作记录和趋势曲线,如何加入看说明书吧。

2.手动开TP和手动关TC(都需要全局变量)需要自己在画面上自己做按钮,HSSCS5是和利时自己开发的库不能仿真。

3.CoDeSys本身仿真程度很高,和利时自己开发的库就不能仿真了,比如HSSCS5、HSPID等。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可能我没说清楚

是指HSSCS5,这个画面和程序的HSSCS5捆绑一起的,画面的相应图标的交换特性—推出窗口中指定顺控点名就可以,不必另做。好像应该是这样。点击就会弹出顺控窗口

我的问题是指顺控窗口内开/关

和利时没技术支持么,看看整个版面,人家提个问题都没人搭腔,还要不要发展

网友A:
顺控窗口内开/关,不是全局变量,不可以加到趋势,加到趋势需要全局变量。

网友B:
顺控面板上的开关按钮对应的点实际就是顺控模块的输出DV,DR,这个面板是在数据库类结构编辑做好的,只需调用就是了,可以加入操作记录,在数据库中有个选项就是操作记录,你选上的话这个点就会计入操作记录了,TP,TC不是面板上的对应的开和关按钮,是需要自己做的。谢谢,回答完毕!

楼主:
感谢您2位回答

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