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与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1-07-30):
现在我用一个台达A系列的屏和三个变频器通信,两个台达B系列 和一个汇川的变频器通信,怎么实现的呢。

可以直接通信么。怎么设置站号 求解 先谢谢了。。。。。

网友A:
1.组成modbus 网络,但只能有一个主站,就是一个屏做主站,

2.如果两个屏的话,都做主站就要用MODBUS TCP或者TCPIP组成网络,或者profibus,主要看变频器支持哪种通信方式;

网友B:
台达与汇川都支持modbus slave  所以人机直接通过rs485 并起来,3个变频设置好站号就行

楼主:
一个屏的,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变频器分别设定自身站号。

触摸屏上每个原件可以设置对应站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