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浙大中控自定义变量

楼主(2011-07-31):
请问自定义变量中的2字节变量、4字节变量的具体用法;

2字节变量的数据类型有:半浮点数     在SCX语言使用手册中看到半浮点数有是表示范围:-7.9997~+7.9997

在模块(BSCX)中:PV值的数据类型:SFLOAT        MV:SFLOAT等 PV和MV值的范围远远大于-7.9997~+7.9997 这个范围。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2-11-17):
其实是0----1之间的数

网友B(2013-05-09):
其实半浮点肯定是0-1之间的数值。你所看到的大于范围的数,其实是你自定义的范围与半浮点的乘积。打个比方说,你有一个流量计,范围是0-50T/H,当你看到显示25T/H的时候,其实DCS得到的PV值是0.5,你在离线测试的时候可以点开看一下。

网友C(2018-11-11):
半浮点数在工控行业中,只有浙大中控的折中创造。可以减少系统存储和运算资源,对于二位的半浮点数,有效范围在-7.9997~+7.9997,但系统使用只用到0-1之间的数值,从模拟模块输出的值是0-1之间的数値,工程量的上限为1,下限为0,这样测量值就是0-1的某个值,如温度计(三根线)或是温度变送器(4-20ma)传到输入模块,输出的将是0-1的数值。这个不同于西门子的,西门子的是0-27648(大概吧)之间的值,也有点大于这值的,就是超量程。

网友D(2018-12-29):
山东中控DCS系统扩展,和利时DCS卡件、中控DCS卡件、OPC销售,电联 18560175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