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触摸屏、PLC控制10台变频器及电机

楼主(2011-07-31):
我公司现生产一种纺织用设备,由7台机器组成,有10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运转,分别是单独控制运行。现想用触摸屏、PLC来控制整条线的运行,要求是集中启动和停止。单台也能控制运行。

楼主:
如果有高手愿意帮助的,可以和我本人联系,手机13995846249。拜托!

网友A:
噢,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A:
可以加我的QQ;280830157;和我联系,这个肯定没有干什么问题,还有主要你们在什么地方,太玩调试不方便啊。

网友B:
可以联系我QQ278889798,以前做过在郑纺机做过

网友C:
您好,但从您目前的描述看还是比较简单的,主要就是用模拟量控制变频然后在触摸屏上组态的问题。但是应该还有其他关于通讯方面的问题,可以探讨吗?本人电话:13073398951  QQ448997477

网友D:
这个对一般搞工控的人来说,不是很难!PLC写一个主程序,和几个主程序

网友E:
触摸屏通过组态控制plc,plc可以通过rs485通讯控制变频器,也可以通过模拟量控制变频器。485的特点是:编程量大,接线简单(2跟线即可控制所有变频器),成本低;而模拟量则相反:编程量小,接线麻烦(每台变频器最少5根线),成本很高!

网友F:
可以联系我QQ1178889798

网友G:
有需要可以发我邮箱,本人搞工控的1129956876@qq.com

网友H(2011-11-05):
这个应该很好弄的,如果需要加我QQ361152436

网友I(2012-04-13):
兄弟 不要浪费了, 你是不是只想用触摸屏去启动变频器而已??? 不用加PLC, 直接用触摸屏与变频器做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J:
如11楼说的,如果仅仅是控制器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用触摸屏就可以了.编程也没那么复杂.当然前提是你的触摸屏和变频器都支持MODBUS协议.或者你的触摸屏可以自己写协议

网友K:
那你有没有要求人机上设定变频器参数要求?如果没有的话,加PLC控制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L(2012-09-12):
变频器。PLC。触摸屏。我都有,你可以联系我  1125281382

网友M:
简单,即可同时启动,又可单独运行,用一个总控,每个都有单控的,输入输出不少啊,点数要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