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怎么样让一条指令只被执行一次???

楼主(2011-07-31):
如题,我想让一条指令在整个过程中只在首次扫描的时候执行一次,以后不再执行,程序应该是咋个样子?感谢回答

网友A:
在OB100或101中写语句,只执行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OB100或101中写语句,只执行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B100或101中写语句,只执行一次。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OB100或101中写语句,只执行一次。

谢谢!

网友C:
可以置一个标志位永远为1,上升沿时执行该指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置一个标志位永远为1,上升沿时执行该指令

这种方式 ,  比较灵活,  可以在PLC 的中 任意扫描周期开始 , 执行一次;

OB100 只能是在 上电 第一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 .

网友E:
OB100里,最方便!

网友F:
对:miy_gongkong 关于引用彩云之滇东北 的回复内容:

可以置一个标志位永远为1,上升沿时执行该指令

这种方式 ,  比较灵活,  可以在PLC 的中 任意扫描周期开始 , 执行一次;

OB100 只能是在 上电 第一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 .

内容的回复:

具体不好做吧?

网友G:
“我想让一条指令在整个过程中只在首次扫描的时候执行一次,以后不再执行,程序应该是咋个样子?”

可以这样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