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力控软件提个修改建议.....

楼主(2011-07-31):
我从力控软件3.6版开始使用,昨天我在力控的网站上下载了6.0版,试用了一下.

我发现力控画面组态时使用的按钮有一个小的问题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具体如下:

我们都知道在WINDOWS系统中使用按钮靠鼠标点击,当在按钮上按下鼠标左键再抬起时执行按钮的功能,如果按下后不想执行时,只要将鼠标移出按钮以外再抬起鼠标就不会执行按钮指定的功能,多少年来一直就是这样使用,已经习惯了,感觉好用,因为不想执行功能时可以反悔,但在力控中就不是这样了,只要点击了一个按钮,如果不想执行这个按钮功能,你把鼠标指针移到按钮之外后抬起鼠标左键,仍然会执行这个按钮指定的功能,这个小问题在力控软件中存在了这些年了,为什么不改正呢?

网友A:
噢,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B:
它是鼠标左键的按下执行和释放执行功能,没有按钮的按下执行和弹起执行功能。

网友C:
感谢您的关注,可以看看我们eforcecon sd 2.0产品 如需试用 请致电4008988181 我们的客服热线,转售前。

网友D:
力控的产品好像通讯有点缺陷,偶厂使用的10多套经常出现问题现在领导们想改成WINCC。

网友E:
对:jiaoanpeng 关于

力控的产品好像通讯有点缺陷,偶厂使用的10多套经常出现问题现在领导们想改成WINCC。

内容的回复:产品缺陷您指的是什么?有时候是参数设置的不得当,针对具体的问题,是可以具体解决的。

网友F(2011-09-30):
供应led制造用光刻胶--思的(CSSID)公司
思的公司是美国Futurrex公司的中国代表处,专业销售Futurrex公司的系列产品。Futurrex公司是国际知名的化学品供应商,公司始建于1985年,全球范围内供应光刻胶 、去胶液、显影液等产品。Futurrex公司的光刻胶具有高灵敏度,高对比度,高分辨率,易于处理,高纯度等众多优点,能够满足不同的膜厚需求。广泛用于LED、LCD、太阳能、IC等芯片加工方面。Futurrex公司有着广泛的客户群:德州仪器(TI),意法半导体(ST),3M,杜邦,LG,夏普,HP等。客户青睐的Futurrex产品有:NR9-3000P;PR1-4000A;NR9-8000P;NR5-8000; PR1-2000A; PR1-500A; NR4-8000P; PC3-6000; IC1-200; NR-20000P; PC4-10000;NR1-300PY; NR1-6000PY等!欢迎您来电垂询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美国Futurrex公司中国代表处
思的(CSSID)公司
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