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和功率的换算公式

楼主(2011-07-31):
电流和功率的换算公式

电流I,电压V,电阻R,功率W,频率F
W=I的平方乘以R
V=IR
W=V的平方除以R

电流=电压/电阻
功率=电压*电流*时间

电流I,电压V,电阻R,功率W,频率F
W=I的平方乘以R
V=IR

电流I,电压V,电阻R,功率W,频率F
W=I的平方乘以R
V=IR
W=V的平方除以R

电压V(伏特),电阻R(欧姆),电流强度I(安培),功率N(瓦特)之间的关系是:
V=IR,N=IV =I*I*R,
或也可变形为:I=V/R,I=N/V等等.但是必须注意,以上均是在直流(更准确的说,是直流稳态)电路情况下推导出来的!其它情况不适用.如交流电路,那要对其作补充和修正求电压、电阻、电流与功率的换算关系

电流=I,电压=U,电阻=R,功率=P
U=IR,I=U/R,R=U/I,
P=UI,I=P/U,U=P/I
P=U²/R,R=U²/P
就记得这一些了,不知还有没有
还有P=I²R P=IU R=U/I 最好用这两个;如电动机电能转化为热能和机械能。 电流
符号: I
符号名称: 安培(安)
单位: A
公式: 电流=电压/电阻 I=U/R
单位换算: 1MA(兆安)=1000kA(千安)=1000000A(安)
1A(安)=1000mA(毫安)=1000000μA(微安)单相电阻类电功率的计算公式= 电压U*电流I
单相电机类电功率的计算公式= 电压U*电流I*功率因数COSΦ
三相电阻类电功率的计算公式= 1.732*线电压U*线电流I (星形接法)
= 3*相电压U*相电流I(角形接法)
三相电机类电功率的计算公式= 1.732*线电压U*线电流I*功率因数COSΦ(星形电流=I,电压=U,电阻=R,功率=P
U=IR,I=U/R,R=U/I,
P=UI,I=P/U,U=P/I
P=U²/R,R=U²/P
就记得这一些了,不知还有没有
还有P=I²R ⑴串联电路 P(电功率)U(电压)I(电流)W(电功)R(电阻)T(时间)
电流处处相等 I1=I2=I
总电压等于各用电器两端电压之和 U=U1+U2
总电阻等于各电阻之和 R=R1+R2
U1:U2=R1:R2
总电功等于各电功之和 W=W1+W2
W1:W2=R1:R2=U1:U2
P1:P2=R1:R2=U1:U2
总功率等于各功率之和 P=P1+P2
⑵并联电路
总电流等于各处电流之和 I=I1+I2
各处电压相等 U1=U1=U
总电阻等于各电阻之积除以各电阻之和 R=R1R2÷(R1+R2)
总电功等于各电功之和 W=W1+W2
I1:I2=R2:R1
W1:W2=I1:I2=R2:R1
P1:P2=R2:R1=I1:I2
总功率等于各功率之和 P=P1+P2
⑶同一用电器的电功率
①额定功率比实际功率等于额定电压比实际电压的平方 Pe/Ps=(Ue/Us)的平方

2.有关电路的公式
⑴电阻 R
①电阻等于材料密度乘以(长度除以横截面积) R=密度×(L÷S)
②电阻等于电压除以电流 R=U÷I
③电阻等于电压平方除以电功率 R=UU÷P
⑵电功 W
电功等于电流乘电压乘时间 W=UIT(普式公式)
电功等于电功率乘以时间 W=PT
电功等于电荷乘电压 W=QT
电功等于电流平方乘电阻乘时间 W=I×IRT(纯电阻电路)
电功等于电压平方除以电阻再乘以时间 W=U•U÷R×T(同上)
⑶电功率 P
①电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 P=UI
②电功率等于电流平方乘以电阻 P=IIR(纯电阻电路)
③电功率等于电压平方除以电阻 P=UU÷R(同上)
④电功率等于电功除以时间 P=W:T
⑷电热 Q
电热等于电流平方成电阻乘时间 Q=IIRt(普式公式)
电热等于电流乘以电压乘时间 Q=UIT=W(纯电阻电路 功率=1.732*额定电压*电流 是三相电路中星型接法的纯阻性负载功率计算公式
功率=额定电压*电流 是单相电路中纯阻性负载功率计算公式
P=1.732×(380×I×COSΦ)是三相电路中星型接法的感性负载功率计算公式

单相电阻类电功率的计算公式= 电压U*电流I
单相电机类电功率的计算公式= 电压U*电流I*功率因数COSΦ
三相电阻类电功率的计算公式= 1.732*线电压U*线电流I (星形接法)
= 3*相电压U*相电流I(角形接法)
三相电机类电功率的计算公式= 1.732*线电压U*线电流I*功率因数COSΦ(星形
接法)
= 3*相电压U*相电流I*功率因数COSΦ(角形接法)
三相交流电路中星接和角接两个功率计算公式可互换使用,但相电压、线电压和相电流、线电流一定要分清。电功率计算公式:
在纯直流电路中:P=UI P=I²R P=U²/R 式中:P---电功率(W),U---电压(V),
I----电流(A), R---电阻(Ω).
在单相交流电路中:P=UIcosφ 式中:cosφ---功率因数, 如白炽灯、电炉、电烙铁等可视为
电阻性负载,其 cos φ=1 则 P=UI
U、I---分别为相电压、电流。
在对称三相交流电路中,不论负载的连接是哪种形式,对称三相负载的平均功率都是:
P=√3UIcosφ 式中:U、I---分别为线电压、线电流。
cosφ ---功率因数,若为三相阻性负载,如三相电炉, cosφ=1
则P=√3UI。

W=V的平方除以R

网友A:
噢,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噢,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