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长电缆的感应电?100米4芯电缆不带屏蔽层,不能换电缆.

楼主(2011-07-31):
100米长的4芯电缆,一端接三相四线电源,一端接三只220V拳头大小的接触器.电源端断开0线,三只接触器依然吸合着,直至再断开两条火线只剩一条火线与电源连接,三只接触器才释放,可见感应电有很高电压.

电缆不带屏蔽层,不能换成其它有屏蔽功能的电缆,要求电源端断开任何一根线芯对应的接触器都会释放.怎样消除感应电?

网友A:
1、“电源端断开0线,三只接触器依然吸合着”,正常,因为三个接触器线圈Y形连接,正常有电;

网友A:
2、“直至再断开两条火线只剩一条火线与电源连接,三只接触器才释放,可见感应电有很高电压”,说法错误,不是感应电,零线虽然断了,相线间本来就有电!

网友A:
3、你可以将三只接触器线圈接在一根相线上,零线断开时,接触器铁芯就可以释放!

网友B:
相线间本来就有380V电压

网友C:
不能换电缆,又想消除感应电,除非换直流传输。

网友D(2012-02-03):
“电源端断开0线,三只接触器依然吸合着”,正常,因为三个接触器线圈Y形连接,正常有电。零线虽然断了,相线间本来就有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源端断开0线,三只接触器依然吸合着”,正常,因为三个接触器线圈Y形连接,正常有电。零线虽然断了,相线间本来就有电!

说的对!

网友F:
呵呵。呵呵。半年前的事情了。楼主都没有上来说两句。到底搞好了没有?

没来的原因,难道真让楼上的说中了!

网友G:
应该切断火线,不能断零线,切断火线,继电器才断电,不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