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保焊机不送丝,不送气

楼主(2011-07-31):
电源重启有时正常,送丝电机转一会要没有了,主板换了,机头和电缆线换到另外一台主机上正常,电源重启后有时送丝电机转一下就不动了,电压有反应,但手动电压没反应。逆变式的。

网友A:
换焊把试过吗,是500还是350的焊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焊把试过吗,是500还是350的焊机

焊把的打火起弧触点有问题!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机头接地没有压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机头接地没有压紧

同意,只要没有起弧,焊机不送丝,不送气!

楼主:
机头跟控制线换到另台主机上就正常了,说白了副机没问题,就是主机问题。不知道主机那里问题。主板也换了。

网友C:
哎呦---刘工你不懂焊机就不要回帖啦。

楼主呀----你把送丝机换到另一个焊机电源上试送丝机好坏。

你就不会另一个好的送丝机换到这个焊机电源上试一下焊机电源的好坏吗?

维修主要是学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头跟控制线换到另台主机上就正常了,说白了副机没问题,就是主机问题。不知道主机那里问题。主板也换了。

焊机电源有问题。-----那就查输出部分------

要人家帮忙:楼主也要说一下焊机--品牌、型号呀

网友B:
我修过一个弧焊切割机,一个道理,弧焊、送丝、送气是联动的!

网友B:
1、如果不起弧,当然没有送丝、送气;

2、送丝、送气不大可能同时坏;

3、所以先确定是在什么情况下不送丝、不送气,如果是应该送丝、送气时,没有送,故障是送丝、送气部分的;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1、如果不起弧,当然没有送丝、送气;

2、送丝、送气不大可能同时坏;

3、所以先确定是在什么情况下不送丝、不送气,如果是应该送丝、送气时,没有送,故障是送丝、送气部分的;

内容的回复:
华远牌的    谁说要起弧才能送丝啊   其它机子按下焊把开关或手动开关就可以送丝,现在就是怎么搞就是不送丝,送气。除焊机没换其它都换了包括焊机主板。就是说把原本好的送丝机换到这台主机上还是不能。把这台坏的送丝机换到另台主机就可以了。说了是主机问题还说其它的。

网友B:
1、弧焊、送丝、送气肯定是联动的;

网友B:
2、你必须找到怎么联动的?是机械联动,还是电路联动?

网友B:
3、根据你讲的情况,肯定问题出在联动机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