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停不下来,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01):
变频器设为自由停车方式。

变频器本地运行模式运行中,按停止键不能停下来。如果键盘没有问题,还有哪些地方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A:
不可能吧,怎么会这样?!应该是键盘问题或者变频器主板有问题。

网友B:
楼主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大家好帮你看看啊

楼主:
前段时间遇到过。顺便问一下。已经过去了。

网友C:
用什么信号控制的     如传感器控制的可能是传感器坏了  或者是干扰造成的.也许是变频器飞车了,动车不也飞了嘛.也有可能是受不了美女诱惑,内心激动,失控了.如果是电压电流信号,通过中间继电器,那么有可能触点沾连,或者是干扰触发运行信号.

还有就你问题不太清楚.

使用环境  配置

按键都没用了   那问题就在变频器本身了.   还有就是现在天气热了,发点飙不是没有可能的.断电让变频等到常温,再重新启动/停止.试验一下.

做好人生防护措施,钢盔啦/拆弹用的防爆服啦/防爆护罩(头顶到颈部的最好)通通装备.

实在不行就准备扛个(40火/ 火箭弹)灭了丫的.

楼主:
楼上对变频器的理解很人性化啊。

网友D:
换成端子控制,试一下能不能停下来

网友E:
1、停止指令操作误输入,没在指定的位置上;

2、参数设置问题,例如操作方式的选择参数、I/O点参数等!

网友F:
应该是过压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G:
5楼真没正经的。欣赏!

1.如果是AB变频器,可能MASK参数组屏蔽了本地面板停止键;

2,AB或其它变频器,你的面板是柜门安装或远程连接。不在本地,所以本地模式下不起作用。

3,VAcon等变频器可以设置本地面板停止键功能在某些方式下是否失效。(但面板安在本地,又使用本地模式不可能失效)

4.变频器不正常了。

5,电机惯性大,变频器输出已截止,但电机轴还在惯性运转。可加直流制动停止伊。

网友H:
这种情况肯定是选择了键盘之外的停止方式。我记得有些变频器可以选择在其他模式下停止键不能用。

网友I:
本地模式是不是说面板控制?

如果设定了面板控制启停而不能停的话,只有一个理由了。可刚好你说的这个理由不存在。

楼主:
本地模式是面板控制。

楼主:
斜坡停车方式按停止键正常停车。

自由停车方式有时能正常停车,有时转速降到一千多点儿就停在那个速度,过10秒钟都不继续降低转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斜坡停车方式按停止键正常停车。

自由停车方式有时能正常停车,有时转速降到一千多点儿就停在那个速度,过10秒钟都不继续降低转速。

1、自由停车,变频器输出停止,电机应该惯性运动后延时停车;

2、“有时转速降到一千多点儿就停在那个速度,过10秒钟都不继续降低转速”,说明有电流,可能是制动电路误动作!

网友E:
3、觉得还是停车或制动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I:
又是一个“超自然”现象。

变频器坏了。

网友J:
你还是提供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吧,这样更方便快捷的解决问题

网友K:
有没有可能某种变频器有LOCK功能是针对某几个键的?就是把停止键上锁了!

楼主:
不太确定。

我想也许内部控制信号传输有点儿问题吧。

网友L:
应该是直流母线过高,降低就好了

楼主:
有没有可能软件有Bug,或者在某个转速有谐振?

也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直流母线过高,降低就好了

直流母线电压高倒是挺有道理的。但是开始还能降速,刚巧两次都是降到那个转速电压就高了?

网友M: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N:
呵呵是不是发生谐振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