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砖机的电机总是烧,求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迷津

楼主(2011-08-01):
    某砖厂有制砖机一台,左右各两个电机,电机的功率为7.5KW,一个变频器为30kw,带这两个电机,电机每分钟震动大概6.7次左右。在设备进来的前三年,电机很少烧过,可是最近这一年电机总是烧坏,有的时候去摸电机,电机热的都烫手。那老板让我调一下变频,可是小弟我就知道有个载波频率跟电机温升有关系,而且还不知道调多少为好,其它的就不知道了,希望大哥们给个建议。 变频器是英威腾的

网友A:
1、制砖机也用变频器?

2、把变频器去掉,一切正常,就不会烧电机了!

网友B:
制砖机当然可以用变频器,HMI控制,装变频器不但可以呵护机械部分,还可以节能。小功率的负责输送成品,大功率的是提供震动来源,正常是0-40HZ,周期在10s左右。

对于烧电机的情况,有如下问题:

1,是否变频电机。

2,功率是否匹配。

3,invt的IGBT是不是国产斯达的?

4,整体参数是否优化?注意,并不是能实现功能就代表一切OK。

5,频繁的升降HZ,以及1s的加减速是否对设备产生影响。俺没跟踪过,你可现场观察。

6,按照原理,载波应该调小。

7,由于现场环境不好,要经常检查动力线的接触情况。

8,刘老师理论知识很丰富,可请教之。但,不代表现场环节完全配合理论。

网友C:
先查清楚电机是为什么坏的?过载还是其它的原因?对症下药,才可以药到病除

网友A:
做个试验吧,把变频器去掉,电流会减小,电机温升会降低,电机动力加强,烧电机的情况会扭转!

网友A:
你可以用变频做启动,启动后工频运行,注意切换时先让变频自由停车后切断变频与电机,再接通工频与电机!

网友D:
这得详细检查综合判断才能确定原因

网友E:
我给制砖机加过变频。

并且加变频的目的就是尽量的减少烧电机。

电机在此处是短时间内频繁启停的。

变频器一直工作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可以用变频做启动,启动后工频运行,注意切换时先让变频自由停车后切断变频与电机,再接通工频与电机!

此处一分钟电机启停6到7次,若按照你说的办法来回切换,接触器能承受的了这么高的切换频率吗

网友E:
先测一下工作时各相的电流

网友F:
不知道烧坏电机时变频器的运行频率是多少?你的电机是否为变频电机?

网友F:
如果不是变频电机而运行频率又很低,电机散热较差,容易损坏。

网友G:
此处一分钟电机启停6到7次,电机的功率为7.5KW,电机是几极的?

若是2极或4极,那不烧才不正常呢!

网友D:
“在设备进来的前三年,电机很少烧过,可是最近这一年电机总是烧坏,有的时候去摸电机,电机热的都烫手。”

      最近一年有没有特殊事情发生啊,有没有更改设置啊,有没有移动设备位置啊,工艺有没有变化,电压稳不稳定。。。。。。;这些是分析故障的依据。

网友H:
注意电机本身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网友I:
1、测试电机是否有问题:

      采用工频市电驱动电机,采用钳形表测量电机电流是否正常,三相电流是否平衡。让电机运行20分钟以上,观察电机是否发烫。听声音,了解电机是否轴承损坏,轴承跑外缘,扫膛、油漏入电机内部、其他机械问题。

2、电机是否有刹车驱动,如果有,那么在变频器输出时不能刹车——电路设计上需要考虑这个。

3、采用变频驱动,用钳形表测量变频器上端电流,看是否正常。

4、电机温升多少?用红外测温仪测量,不超过80度是正常的。

网友J(2011-10-02):
你有没有换过震动箱的东西,前端时间我的电机也烧过很多次原因是换过震动箱的东西负荷变大了 烧掉的

网友K:
我劝楼主去掉变频,直接公频启动,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L(2013-01-18):
有没有检查下,托运部件,是否负荷大呀,检查下接线的坚固度。

网友M(2013-02-26):
对:蓝色动脉关于
回复内容:对:刘志斌 关于你可以用变频做启动,启动后工频运行,注意切换时先让变频自由停车后切断变频与电机,再接通工频与电机! 内容的回复:此处一分钟电机启停6到7次,若按照你说的办法来回切换,接触器能承受的了这么高的切换频率吗
内容的回复:
丹佛斯变频器302 具备变频器不停机切换工频的功能。而且可以频繁切换。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在设备进来的前三年,电机很少烧过,可是最近这一年电机总是烧坏,有的时候去摸电机,电机热的都烫手。” 最近一年有没有特殊事情发生啊,有没有更改设置啊,有没有移动设备位置啊,工艺有没有变化,电压稳不稳定。。。。。。;这些是分析故障的依据。
应该是机械问题导致,变频器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