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倍率开关问题

楼主(2011-08-01):
FANUC   Oi-TC系统车床,自动时候旋转倍率开关无效,切削速度不跟随倍率开关变化(倍率开关等都正常),查看相关速度参数也没问题,请教各位高手指点

因为原先是好的,在自动过程中倍率开关可以控制轴的给进。现在不可以了。

另外FANUC操作说明书中有段话不太理解:螺纹切削过程中倍率开关无效,按照给定的F进行

网友A:
螺纹切削过程中倍率开关无效,按照给定的F进行。当然是无效的,有效不就烂牙了。打一个直线运行命令再看看是否有作用。功能、操作命令在起作用。

网友B:
“当然是无效的,有效不就烂牙了”———顶!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回答,我最想问的就是自动过程中倍率开关为什么不起作用了,当打到0 的时候轴停止给进,不在0的时候给进率都是一样的(似乎是按照100%给进的),查看参数没问题,以前是好的,除了G32,G92螺纹切削外,倍率开关都有用的

简易测试程序:M03 S100

                         G00    Z100

                         G01  X10 Y10 F5.0

                        M05

                       G28 U0  W0

测试过程中倍率开关在G01,G28中 无效

网友A:
最大可能是断线和开关接触不良,显示屏上应该有反应,只在一个位置上没有变化。很多PMC编程时数字量变化切换。断一根线就停在一个位置上不能切换了,应该有机床电气手册吧。查下电路图。还有一个保持100%开关是不是打开了,有的有,有的没有不是标准的。

楼主:
告知楼上的 ,倍率开关切换倍率的时候屏幕上能正常显示当前实际倍率

网友C:
查PLC,要看书的。不会的话,在这边基本,跟那些所谓的高手专家,能学得会才怪。忽悠吧。

网友A:
请注意这些参数:

网友A:
简易测试程序:M03 S100

G00 Z100

G01 X10 Y10 F5.0

M05

G28 U0 W0

程序编制错误。M05前是铣床命令,G28 U0 W0 是车床命令或者G28X0Z0。机床执行的是G28命令,当然是100%。调整不了。重新编制车床命令。到底是用UW还是用XZ。命令都没搞清楚。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不过还是建议楼上有空多看看车床NC加工程序

网友D:
楼主你好,有几方面要检查:1)参数是否改动,把开关功能关闭了;2)倍率开关的输入信号从PMM-PMC,再从PMC-NC是否正常,3)输出信号从NC-PMC是否正常;4)信号的接口是否正常,5)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其中1-5都检查过,正常。能否提供6以上的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