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抖动特别大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抖动么?

楼主(2011-08-01):
您好 我买了一款贵公司的thb7128测试板 在脉冲小于300hz 大于1khz的时候 电机抖动特别大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抖动么?

楼主:
问题转自公司网站留言版

网友A:
什么机号的电机?

可能是在电机的震动点上工作吧。提高细分数可以改善

网友A:
或者是提高斩波频率试试

网友B(2013-08-17):
STK682-010-e 直接替换THB7128 性能完全相同,价格更优势。SANYO原厂生产。代理供应 进口IC 供应。。。深圳市利特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丘R 13827482730  QQ1481000462
LV8727直接替换THB8128  LV8729替换THB6128  价格更优势

网友C:
调整电机运行载波频率试试。

网友D(2017-04-21):
提高细分倍数,可以降低抖动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2019-02-12):
TRINAIMC的芯片带有Steaalthchop静音专利技术 噪音可以控制在10分贝以内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5NDY3NDU4NA==.html?spm=a2h0k.11417342.soresults.dtitle

TMC芯片和A4988  DRV8824 DRV8825噪音 抖动对比

https://v.qq.com/x/page/m0832ls5ky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