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PLC模拟量编程使用说明

楼主(2011-08-01):
NA PLC模拟量处理和西门子等PLC不一样,不需要用户用功能块来读取,我们把模拟量采集的数值直接存储在%IW00**寄存器里面了,并且这个变量可以在编程过程中直接使用,也可以通过数据移动转存到MW寄存器或者V变量里面。

网友A:
西门子也不用用户功能块啊,用户之所以使用功能块,是因为他同时做线性化了啊。

S7-300不是   L  PIW 就读取了么。
200系列不是  MOVW AIW读取了么。

网友B(2012-04-01):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也不用用户功能块啊,用户之所以使用功能块,是因为他同时做线性化了啊。S7-300不是   L  PIW 就读取了么。200系列不是  MOVW AIW读取了么。

看了看楼主的编写的程序,觉得他说的意思是说:NA的PLC可以直接把%IW**通道的数据用来进行计算,而并不需要将%IW**中的数据转存在PLC中才可以进行计算......你说的S7-200还得MOVW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正式这个意思

网友D(2012-05-25):
南大傲拓的产品真心不错,值得推荐!

网友E:
南大傲拓的产品,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