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C卡格式化试验过程

楼主(2011-08-01):
声明:

     1.本文只是本人对试验过程的记录和说明,其试验结果可能只对本人的特定环境有效,所以第三方人员根据本试验过程试验所产生的后果本人概不负责。

     2.试验中用到的软件的使用方法不会在过程中有详细说明,具体使用方法可在网上搜一下。

     3.试验中的各种方法和思路都来源于网络,本人只是当了一次小白鼠。

器材:CPU 315-2DP PC适配器 MMC卡(64KB)和MMC卡(128KB)带读卡器的笔记本一台

软件:WINHEX S7ImgWR0.9  S7imgRD0.9 MMC卡64KB和128KB的镜像文件

过程:

    1.先利用S7imgRD0.9把MMC卡64KB中的内容读出来作为备用。

    2.把MMC64KB卡放入笔记本电脑的读卡器,格式化(网上有人说,如果用WINDOS系统格式化了MMC卡,此卡就废了,但本人这次试验发现MMC卡经过WINDOWS系统格式化后依然可以使用)

    3.利用S7ImgWR0.9把在网上找到的64KB镜像文件写入到MMC卡中,将此卡插入到CPU中,CPU状态为:SF灯常亮(红色),STOP灯慢闪(黄色)呈现MMC卡被动格式化的状态,经过被动格式,此卡依然无效。

    4.把先前利用S7imgRD0.9备份(部骤1)的镜像文件写入到MMC卡中,状态如部骤3中一致,依然无效。

    5.把在网上找的128K镜像文件写入到MMC卡中,状态如部骤3中一致,依然无效。

    以上的试验的前提是MMC卡已经被我们用笔记本的读卡器格式化了,网上有说经过此格式化后,MMC卡只能返厂,否则不能使用,下面的方法在本试验中将解决这个问题。

    6.由于原有的64KB的MMC卡已经被我们格式化,所以本人又找了一个128KB的MMC卡,利用WINHEX把128KB的MMC卡的镜像克隆出来(注意:此镜像文件与在网上找到的64KB或128KB的镜像文件是不同的),在利用WINHEX把克隆出来的128KB的镜像文件在克隆到64KB的MMC卡中(此举本人是的意见是认为恢复64KB的MMC卡的系统格式,因为在网上查到的资料,MMC卡4M以下的卡容量是一致的,只是因为镜像文件的关系,我们只能看到64KB或128KB等等)。

    7.利用S7ImgWR0.9把在网上找到的64KB和128KB的镜像文件分别写入到64KB的MMC卡,状态如部骤3中一致,依然无效。网上说这一步 就可以恢复MMC卡,但是本人试验在这一步并没有成功,无论写入64KB还是128KB的镜像文件都不行。

    8.没办法,利用S7ImgWR0.9把步骤1中备份的原卡的镜像文件写入到MMC卡中,结果MMC卡恢复正常,通过运行程序检查,MMC卡一切正常。

   结果:MMC卡如果被我们用电脑自带的读卡器格式化是可以恢复的(试验中我多次格式化了MMC卡),但是必须要有原卡的备份(也许本次试验我从网下载的镜像文件与我的MMC卡不匹配,但是他们的订货号是一致的,具体原因我就不知道了,还望高手能给与解答)。

网友A:
几年前就做过这样的实验了!有专门的格式化软件……具体的名字不记得了!也是在网上找的!64K的存储卡被电脑格式化后有7.8M的样子!再用软件写入即可! 我没有记得用原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