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五十期--三台单相变压器可以并联作为一台三相变压器使用么?

楼主(2011-08-01):
本期擂题为:台单相电力变压器可以并联作为一台三相电力变压器使用么?

要求:请根据变压器原理及使用经验,谈谈您的看法,为什么?

针对以上要求进行阐述,其中原创最多,叙述最完整,图纸最合理的作为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8月22日评奖。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虽然没有这么用过,但想来是可以的,连接时注意变压器的首尾端

网友B:
原理上应该可以使用,但是要注意同名端的连接,还有三台单相变压器的参数必须一致,还有就是负荷的分配,否则造成负载不平衡,有可能会是其中一台或两台过流或过热,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C:
            三台单相电力变压器可以并联作为一台三相电力变压器使用,请见下图:
     图一:用初级220V,次级127V三个控制变压器构成输出为220V三相电源

    图二:用初级220V,次级220V三个隔离变压器构成输出为220V三相电源

       1、图一中B1、B2、B3为3个 初次级为:220V/127V控制变压器,把3个变压器初级线圈(220V)的一端接在一起,外接380V三相电电源的零线,而3个变压器初级线圈(220V)的另一端分别接三相电的A、B、C三相火线。3个变压器的次级线圈也将3组线圈的一端接在一起,可外接初级电源的零线或接大地。
       2、校验次级线圈的相序:如以B1变压器次级相位为基准,3个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空悬,初级通电,用电压表测量Xa~Xb 间的电压,如Uab=220V,则说明B相相序正确,如Uab=127V,则说明B相相序反了,同理再测Xa~Xc 间的电压,Uac=220V,则说明C相相序对,如Uac=127V,则说明C相相序反了。断电后,将相序反的次级线圈线头反接,改完后再通电,次级的线电压=220V,对地电压(即次级相电压)=127V。
      3、图二中B1、B2、B3为3个 初次级皆为:220V的隔离变压器,三个变压器其初级线圈为星接,次级为角接,也可组成输出为220V三相电。其次级线圈相序校准可先将次级线圈星接,校好相序后,再头尾相串,接成角形。
       以前曾这样搞过:一台星接220V三相电机,功率200W,没有现成的380变220V的三相变压器,就是选用3个BK150型控制变压器(功率150W,初级220V,次级127V)构成的输出电压为220V三相电源。

网友D:
大型发电厂不都是这样用的嘛?

网友E:
这很正常,三相变压器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作的,但三个线圈参数必须是一致的

网友F:
       我在以前的公司的变压器是干式变压器,大家看得很直观、很清楚,其实就是三个单项变压器的组合,换句话说三项变压器就是三个单项变压器的组合。楼上几位的图片大家也都看到了,道理很简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在以前的公司的变压器是干式变压器,大家看得很直观、很清楚,其实就是三个单项变压器的组合,换句话说三项变压器就是三个单项变压器的组合。楼上几位的图片大家也都看到了,道理很简单。

网友G:
三台完全一样的单相变压器可以并联作为一台三相变压器使用!

网友H:
应该有一块主板控制吧

网友I:
“三台单相电力变压器可以并联作为一台三相电力变压器使用么? ”这个题目出的不严密。

首先,并联的定义是什么?

大家也已经注意到了,变压器的作用是改变电压,总要有实际用处。变出220V的三相交流干什么用?

至于作为隔离变,你要说明要干什么用,才能告诉你怎样接线?

网友J:
三台完全一样的单相变压器可以并联作为一台三相变压器使用.供应维修电源控制器

台达,台安,安川,三菱,施耐德,伦茨,西门子,爱德利,东芝,三洋,LG,松下,汇川,日立,发那克(FANUC),三星,芬兰,欧姆龙
广州系统,ABB,丹佛丝,AB,爱默生,海利普,华为,SANKEN,POWTRAN,ACS,YOLICO,安邦信,康沃,格力特,飞利浦,富士,三菱,
东元,松下电工,佳灵,三垦,普传,时代,森兰,吉那,英威腾,GE,HYDAC,艾帕,欧陆,等各个品牌的调速变频器,驱动器,PLC,
伺服马达的维修,联系人:曾先生 我的QQ:422634354

网友K:
用2台单相变压器就行啊,

V型接法,

过去的矿上经常用的。

网友L:
可以并联运行,但是必须符合变压器并联的条件

网友M:
晕,单相电源能用三个单相变压器就会变三相电源了?相位不一样的,不用试是不行的,加个主板?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N:
不错  就是没用过

网友O:
大的变压器为方便运输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P:
    1楼、3楼图片所示的联接都是能实现三相变压器功能的方法!但是这1楼的接法和3楼第1个图片所示的接法都叫“星形联接”;3楼第2个图片所示3台变压器初级相互之间的联接关系叫“星形联接”,而第2个图片中3台变压器的次级相互之间的联接关系叫“角形联接”!

  但它们都不叫“并联”联接!所以,刘老师在8楼的说法“三台完全一样的单相变压器可以并联作为一台三相变压器使用”是他没有完全理解“并联”关系而做出的“错误说法”!!

网友P:
  1、在三相交流电路中,三相交流电源的任何一相与另一相的联接关系都“既不是并联,也不是串联”!

  2、在三相交流电路中,三相交流负载的任何一相与另一相的联接关系都“既不是串联,也不是并联”!

网友P:
  在交流电路范畴内,“并联电路”(或“串联电路”)对外来说只可能是一个“单相电路”!而绝不可能是“三相电路”!!

  “并联电路”(或“串联电路”)对外来说只是一个“二端网络”,而“三相电源电路”(或“三相负载电路”)对外来说至少是一个“三端网络”!!

网友P:
  所以,“三台完全一样的单相变压器并联运行”只能等效为其单独一台变压器3倍额定功率的“单相变压器”!

网友Q: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的变压器是干式变压器,大家看得很直观、很清楚,其实就是三个单项变压器的组合,换句话说三项变压器就是三个单项变压器的组合。一楼三楼的图片大家也都看到了,道理很简单。

网友P:
引用<Wanggq>在第18 楼的内容:

  1楼、3楼图片所示的联接都是能实现三相变压器功能的方法!但是这1楼的接法和3楼第1个图片所示的接法都叫“星形联接”;3楼第2个图片所示3台变压器初级相互之间的联接关系叫“星形联接”,而第2个图片中3台变压器的次级相互之间的联接关系叫“角形联接”!

  但它们都不叫“并联”联接!所以,刘老师在8楼的说法“三台完全一样的单相变压器可以并联作为一台三相变压器使用”是他没有完全理解“并联”关系而做出的“错误说法”!!

   对于本期擂题“三台单相变压器可以并联作为一台三相变压器使用么?”的

  正确答案应该是:

  三台单相变压器并联,不可能作为一台三相变压器使用!!

网友P:
  但是,若三台完全一样的单相变压器不是采用“并联”,而是采用“星形联接”或“角形联接”则可以作为一台三相变压器来使用。

网友P:
  在业界是有这样的说法:在一台变压器额定容量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将两台(或两台以上)变压器(有条件的)并联起来给负载供电。当然的包括将三相变压器(有条件的)并联起来使用!

网友P:
  我们现在来看看三相变压器的“并联运行”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这一点:三相变压器的三相绕组其任何一相绕组与另一相绕组之间的联接关系“既不是并联也不串联”!

  说三相变压器的“并联运行”是指接在同一个相电压(或同一个线电压)上的两台(或两台以上)三相变压器原边(或副边)绕组的“联接关系”是“并联”的关系!

  譬如:

  三相变压器甲原边的A相绕组跟三相变压器乙原边的A相绕组构成并联关系;三相变压器甲原边的B相绕组跟三相变压器乙原边的B相绕组构成并联关系;……

  三相变压器甲副边的A相绕组跟三相变压器乙副边的A相绕组构成并联关系;三相变压器甲副边的B相绕组跟三相变压器乙副边的B相绕组构成并联关系;……

网友P:
   用图形来表达,比较容易让人明白:

网友P:
  两台(或两台以上的)单相变压器并联成一个单相的“单元”,用这样相同的3个“单元”按“星形联接”(或“角形联接”)也可以组成“三相变压器”来使用。

网友P:
  一个“单相单元”内的“并联”并不等于说“三相组合”中任何一相“单元”与另一相“单元”之间的联接关系构成了“并联”!

网友R:
理论上讲是可以实现的。而实际中三台单向电力变压器参数不完全一致,阻抗也不相同。要做到这一点比较困难。而各变压器负载也不均衡,这样就会造成其中一台或两台过流或过热,而不能正常工作。 三台单相变压器满足并联条件,可以并联使用。但作为一台三相电力变压器用要慎重。

网友S:
三相变压器的磁路结构
       三相变压器可以是由三台单相变压器组成的三相组式变压器。大部分三相变压器是将三个铁心柱和铁轭联成一个三相磁略, 形成三相一体三相芯式变压器。
        将三台相同的单相变压器一次、二次侧绕组,按对称式做三相联结,可组成三相变压器组,如图所示。
这种变压器组的各相磁路是相互独立的。
        当一次侧加上三相对称正弦电压时,三相空载电流是对称的,三相绕组的主磁通ΦA、ΦB、ΦC也是对称的。
对于特大容量变压器,采用这种变压器组时将方便运输。

        三相芯式变压器的铁心,就是将三台单相变压器的铁心合在一起经演变而成的。 当绕组流过三相交流电时,通过中间铁心柱的磁通便是A、B、C 三个铁心柱磁通的相量和。如果三相电压对称,则三相磁通的总和ΦA+ΦB+ΦC=0,因此,中间铁心校可以省去。
     为了使结构简单、制造方便、减小体积、节省材料,通常将三相铁心柱的中心线布置在同一平面内,演变成常用三相心式变 压器铁心。这种铁心结构,两边两相磁路的磁阻比中间一相磁阻大一些。当外加三相电压对称时,各相磁通相等,但三相空载电流不等,中间那相空载电流小一些。在小容量变压器中表现较明显,一般I0A=I0C= (1.2-1.5) I0B 在大型变压器中,其不平衡度较小。
        在计算空载电流时,可取三者算术平均值。因为空载电流较小,对变压器负载影响不大,与三相变压器组比较起来,还是非常经济的。

比较
        组式变压器三相铁心相互独立,三相磁路没有关联,三相磁路对称,三相电流平衡,便于拆开运输,并可以减少备用容量。
        芯式变压器铁心互不独立,三相磁路互相关联;中间相的磁路短,磁阻小,励磁电流不平衡,但对实际运行的变压器,其影响极小。

        在相同的SN下,芯式变压器经济,省材料,体积小、重量轻。

网友T:
        三台单向电力变压器参数基本一致(关键输入、输出电压一样)且满足有相符的三相电源,分别接入三相电源,零线Y型连接,是可以作为一台三相变压器使用。特大型变压器为了运输方便,就是做成单相变压器后再组成三相变压器的。使用中在三相电流明显不平衡的情况下,要注意变压器的温升。

网友U:
完全可以这样做。不过一般都是大功率电力变压器才做成这样,由多个单相变压器在组合成三相或者多相变压器的。当年三峡工程宜昌---上海500KV超高压直流输电线路的变压器就是由多台单相大功率变压器组合成24相的整流变压器(宜昌侧)和24相逆变变压器(常州侧)进行直流输电的

网友V:
我想问题的关键不再变压器而在变压器初级电源,如果是一相电压通过三个变压器变成三相电源,我想这个有困难,而且还是非常打的困难。因为变压器只能够改变电压和电流的大小,不能够改变电压、电流的相位差,即通过变压器把一相电源变成三相彼此间相位差一样的电源不可能实现。

如果电源本身就是三相电源,通过三个彼此独立的三个单相变压器实现三相电源的变压,我想这个难道不大,因为三相变压器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三个彼此独立的变压器的组合。至于变压后的电源是三相四线制还是三相三线制,那要看这三个变压器次级线圈出口接线的连接形式,一般三相变压器初级接线是星形接法,次级线圈可以分成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两种情况,这个要看变压器所带负载的类型,

网友W:
最好换个额定电流大的闸刀,如果在并联一个,可能会造成如下后果:
1、闸刀合不上,超额定电流会自动跳闸(过流脱扣)
2、发热,烧损闸刀的触点,造成两个闸刀都损坏。
3、控制不方便,容易造成用电设备损坏。
所以你还是要考虑清楚

网友W:
最好换个额定电流大的闸刀,如果在并联一个,可能会造成如下后果:
1、闸刀合不上,超额定电流会自动跳闸(过流脱扣)
2、发热,烧损闸刀的触点,造成两个闸刀都损坏。
3、控制不方便,容易造成用电设备损坏。

楼主(2011-09-01):
50MP获得者:

wangqq      wangqq   (分析的很透彻,本题偶出题时走神了,把组合二字打为并联二字了)

10MP获得者:

wyb2866255    wyb2866255

明亮天空           jsmml

30积分获得者:

AQD008             AQD008

 jiaoanpeng      jiaoanpeng

yanwen0227      yanwen0227

welfare87           welfare87

maomian          maomian

Piston                 topkingj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