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TPC1062KS和信捷XC3通信

楼主(2011-08-01):
请问昆仑通泰工程师TPC1062KS和信捷XC3通信走BODBUS RTU协议,设备窗口怎么设?变量怎么添加?最好有截图。
youzhiwei8@163.com

楼主:
我看昆仑的工程师是不是在搞外水?国产品牌玩玩了

网友A:
与信捷通讯,是走的标准Modbus协议吗?如果是,信捷会提供地址对应表的,根据实际的地址对应,在MCGS中添加设备驱动,和通道地址,并设置好串口参数。和硬件接线,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B(2011-10-09):
您好,现在已经有信捷PLC驱动了,建议您打400-610-7062联系昆仑客服索取驱动,把驱动安装在D:\MCGSE\Program\Drivers\用户定制设备目录下,然后再在MCGS中的设备窗口中添加设备驱动,和通道地址,并设置好串口参数,可以用台达的通讯线与信捷PL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