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软件WPLSoft版本升级到2.20!

楼主(2011-08-01):
WPLSoft_v2.20

说明:WPL Software for PLC安裝WPLSoft/ISPSoft完成后已同時安裝DCISoft。

下载请访问: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Upload/CTContent/0DC6B3E1-9FC8-4ECA-8086-809A50D13005/SC/【Marketing%20Announcement】%202011%20week%2028_Chinese.pdf

网友A:
确切地说,是升级到了2.20.07!还有一点小错误:“查找菜单”的提示为繁体字、右键菜单“Ctri+A”没有“全选”、下面有一行空白。

网友B:
2.20垃圾,以前的程序都打不开了,监控也怪怪的

网友C:
我下载了没有安装;这样子,我倒想看看了。

网友D:
难道台达的工程师不检测BUG的吗?就这样做完就发出来的?

网友A:
还行,比2.12.06好用;而且多了几个指令!安装台达软件之前,必须先卸载低版本,最好再简单清理一下注册表。然后才可以安装。

网友E:
线上编程老是被弹出来。。。

网友F:
安装2.20软件是要卸载先前软件的,2.20对指令支持应该更好了,关于对前期的程序不支持,可能你以前有加过密,所以打开可能有问题,如果你要使用老程序的话,可能还是需要2。12版本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