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 关于触摸屏和plc的通讯

楼主(2011-08-01):
请教下各位大大, 为什么我的触摸屏和PLC通讯的时候怎么老是弹出一个红色的框框~~出现error3。好像是COM2什么什么的(我又没用COM2怎么老是COM2的问题????)

用的是台达BO7S200的触摸屏 和 台达SV28的plc    用COM1  232通讯  是设置上的问题吗??  麻烦看下  谢谢了~~~~

新手  能详细点最好了~~

网友A:
触摸屏画面里有配置COM2或者变量有用到COM2通讯。

网友B:
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通讯---把base port 移到com1下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