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与组态王通讯问题

楼主(2011-08-01):
我这里遇到这样的问题,200通过以太网跟组态王通讯,ping都可以ping的通,但是就是通讯不上,但是现场有另外一台电脑却能通讯上,我的通讯是走的光线,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还请高人指教,还有就是前几天还能通上的,但是由于现场停电了一次才导致通不上

网友A:
感觉没有什么意思啊。。。。

网友B(2011-11-29):
组态王6.52自带的西门子200 TCP/IP的驱动只支持一主多从的通信,即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台上位机通信。去亚控官网上下载最新的驱动,据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使用OPC软件,PC ACCESS来通信。西门子官网就可以下载。

网友C:
组态王和西门子PLC通信就是慢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