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调速6RA70 报A018 电源板故障 怎么修

楼主(2011-08-01):
上电就报A018    电源板故障 怎么修

r011 里面的代码是13 就是24V故障

但端子也没短路。都能量到24V

105 106端子附近电路也正常

 想问一下。这个故障点具体的检测电路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因主控板故障而误报错不在少数,你先排除一下电源板吧。

网友B:
学习一下,我用的6RA70 也不少

网友C:
A018是优化的问题,建议重新输入参数,带电机再优化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是直流速硬件问题了 QQ 251219881

网友D:
      维修工控设备,凌坤电气真诚为您服务。有问题可以直接咨询我们的工程师。
      北京凌坤电气是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专业服务商,致力于为工业和电力行业客户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凌坤电气是电路板芯片级维修专业的服务商,我们有自己的维修中心,致力各类复杂电路板的修复工作。我公司不但有装备先进的电路板维修测试设备,更拥有一批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电路板维修工程师,他们都对进口设备机械结构与电子电路方面非常精通,并在电子领域有深厚的经验积累,能够维修各类进口设备的伺服系统、控制系统以及各类精密电路板。

地址:北京丰台区马家堡东路106号自然新天地大厦A座601室
邮编:100068  电话:010-58031651/52/53 010-59480376 联系电话:13901070560

网友E:
大量收购欧陆590,ABB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接触器、断路器、开关等产品。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

网友F(2011-09-27):
我有两台 6RA7081需要修理 大企业可长期合作 QQ 961191877

网友G(2011-10-31):
需要维修联系我司:13830812651(马工) 西北地区

网友H(2011-12-07):
深圳诺顺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研发、开发、生产销售RS信号隔离系列产品,公司产品主要分为模块式隔离放大器、频率隔离变送器、电量隔离变送器和温度隔离变送器四大系列。广泛应用于信息、电力、能源、交通、工业控制、仪器仪表、医疗设备、工控智能化、智能建筑、汽车电子领域等。主要产品特点:高可靠、低功耗、小体积、宽范围、智能化、网络化。我们的网址是:www.rousun.com欢迎来电垂询 QQ595462661 TEL:13265733543 廖儒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