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FIBUS / MODBUS 总线转换模块哪家的好用设置方便?

楼主(2011-08-01):
求助  PROFIBUS / MODBUS 总线转换模块 哪家的好用 设置方便   和S7-300 cpu  DP连接        数据上传DCS  和DCS 的modbus连接

网友A:
PROFIBUS/MODBUS总线转换模块

一、产品概述
PROFIBUS/MODBUS总线系列转换模块是万帆自动化自主开发具有PROFIBUS-DP通信功能的产品,是为传统具有MODBUS通讯能力的工控产品,在PROFIBUS总线领域推广需求而特别设计的。可实现PROFIBUS主站与现场设备(MODBUS协议)之间通信报文的传输,完成通讯协议的转换,填补国内空白。
通信协议的一些特征参数如:MODBUS主/从、波特率、字符格式、MODBUS站地址等可在PROFIBUS从站用户参数中自由设定。PROFIBUS/MODBUS总线系列转换模块在PROFIBUS网络是一个PROFIBUS-DP从站,在MODBUS网络可以作为MODBUS主站,也可作为MODBUS从站。

二、应用范围
PROFIBUS/MODBUS总线系列转换模块广泛应用于仪器仪表、智能高低压电器、变送器、可编程控制器、人机界面、变频器、现场智能设备等诸多领域。

三、产品性能及特点
1) 支持完整的PROFIBUS-DP协议;
2) 隔离的PROFIBUS接口,最大传输速率12Mbit/s,波特率自适应;
3) 支持同步和冻结模式;
4) PROFIBUS输入/输出数据量可自由设定;
5) 支持MODBUS RTU、MODBUS ASCII主从通讯模式;
6) 全金属壳体设计,更强的屏蔽性能,更高的防护等级;
7) 标准DIN轨和挂板安装方式;
8) 多种宽范围交直流电源供给方式,冗余供电模式可选;
9) 工业宽温可选

万帆自动化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马连道路10号院世纪茶贸中心B3-0711 电话:010-63455026、010-58349989
传真:010-63457626
网址:www.wfcont.com
E-mail:wfcont@wfcont.com

网友B:
Profibus DP使用说明书
一. 功能简介
PEC****、DIO****、AIO****、EDC****、MEC****等系列网络化可编程控制器产品均支持西门子Profibus DP和USS 通讯协议,控制器通过PLC_Config和Step7编程软件执行相应的配置即可作为西门子的从设备使用,控制器自动通过Profibus DP协议将DI、DO、AI、AO等数据与其它设备共享,可以完全替代西门子的数字量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二. 操作步骤
(以PEC****与S7-300连接为例,S7-300为主、PEC****为从)
1. 端口接线:将Profibus的A、B端分别与控制器对应通信口的T-、T+端相连,注意A对T-、B对T+。
2. 将控制器的拨码开关设置为所需要的Profibus ID,由于主控器CPU的DP口一般默认ID为2,所以建议将控制器的ID设置为大2的任意数,这里设置为3。
3. 在PLC_Config编程软件中将控制器的通信口设置为从口,9600、偶、8、1或者19200、偶、8、1,这里配置为前者。
4. 在STEP 7编程软件中新建一个 S7-300 Station,在Hardware中添加DCCE.GSD,找到GSD文件所在的路径,添加进去即可。
如下图所示:

5. 添加之后在右侧ProfibusDP -> Additional Field Devices -> I/O 下面会出现DCCE的文件夹,点开会出现PEC,如下图所示。

6. 在硬件组态中将CPU添加到导轨中,双击DP,设置地址为1,波特率为9600,选择DP MASTER。

7. 此时在DP口右侧会出现一条PROFIBUS线,选中PROFIBUS线,双击PEC,将PEC添加至PROFIBUS网络中,作为从设备,添加后如下图所示:

8. 双击DCCE大工计控图标,将PROFIBUS地址设置为3,波特率设置为9600,如下图所示:
(注意,在线时,无论是在STEP7中修改从设备的PROFIBUS地址,还是修改DCCE控制器的硬件地址,都应对DCCE控制器重新上电方能正常使用)。

9. 下面进行组态配置,无论是否用到DI/DO,都要在配置中添加12 Byte IO,AI、AO可选择配置,最多可以配置240 Bytes的IO,现配置如下:

相互地址映射关系如下表所示:

说明:
★ AO映射到PEC控制器起始地址为MW0,依次加1顺延;S7-300起始地址为PQW256,依次加2顺延。
★ AI映射到PEC控制器起始地址为MW256,依次加1顺延;S7-300起始地址为PIW256,依次加2顺延。
★ DI与DO两者一致。
★ PEC控制器CPU按字寻址;西门子CPU按字节寻址。
★ PEC控制器中用到的MW区,编程时不能再作它用,否则程序运行可能出现异常。
10. 配置完成后点击download,程序下载到S7-300 PLC中,如果需要用户程序则将程序同时下载到PLC中。
11. 下载完成,运行后,观察PEC控制器相应通讯口的TXD, RXD灯是否交替闪烁,如果是,说明通信正常。另外观察S7-300 PLC上的SF,BF灯是否出现闪烁或常亮,如果是,则说明两者通讯有异常发生,其中SF代表系统错误,BF代表总线错误。具体错误类型可以在 PLC -> Diagnostic/Setting -> Module Information中查询。

网友C:
我们能够解决您的问题
北京微硬创新科技有限公司www.profibus-dp.com
MODBUS TO PROFIBUS
MODBUS转PROFIBUS网关配制方法

图 1-1:Modbus-RTU 接口的设置
波特率和校验:必须设置的和您要连接的 Modbus 设备的一致,否则微硬模块和你要 连接的设备无法通讯,下面设备的通讯接口的设置请参看他们手册的说明或者致电设备厂 家询问。
从站状态监测和数据更新模式:可以选择默认。

等待时间:推荐默认的 500mS,他的意思是微硬模块发出一条 Modbus 报文之后等待下 面设备回答的时间,如果超出 500mS,不再等待直接发送下一条,如果在 500mS 内回来了, 紧接着等待一个空闲时间后发送下一条报文。
总线空闲时间:推荐默认的 50mS,他的意思是指,接到下面设备回答的报文之后等待

50mS 再发送下一条报文。有些设备响应速度比较慢,如果 50mS 太快的话,建议将此时间调 长。

(2) Modbus 报文的配置
下面举例说明,如阅读有困难请参看第三章 Modbus-RTU 简介。假如您要读取 Modbus 站号为 1 的设备的 3 区的寄存器地址从 0 开始的连续三个寄存器的值(3 区用户手册上可能 是 300XX 或者说支持 04 功能码(Modbus 报文第二个字节))。您可以在右边产品列表里面 PBMD-K20 下面选择“read 3 Words(3XXXX)”模块插入到 Slot3 里面,如图 1-2。
双击你插入的模块,选择 Parameter Assignment,从站站号即为你要访问的 Mobus 设备
的站地址,此例为 1;起始地址就是你要访问寄存器的起始地址,此例为 0。那么三个寄存 器回来的数据就存放在这里分配的 IB256-IB261 着 6 个字节里面。 其他您要读写的数据都可根据此例来配置。

                                                                  图 1-2

(3) 启动微硬模块开始工作。
以上工作完了,最后一点就是要启动微硬模块开始工作。将控制字最低为置 1。本例控 制字为 QB0(在 Slot2 里面,具体地址是多少还要看您的配置),所以您需要在 OB1 模块里 面加上如图 1-3 的程序。

                                                                                图 1-3

网友D:
北京龙兴联提供优质好用的协议桥,同时提供最周到的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有意请联系13522278630.

网友D:
PROFIBUS-DP-WPC3 是北京龙兴联控制工程研究所自行研发的PROFIBUS-DP协议转换芯片,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用WPC3 无须再开发,无须初始化就可以将各种仪器、仪表、传感器、变频器、逆变器等设备的数据与PROFIBUS 的主站进行交换。是一种工业互联信息的极好解决方案。一片WPC3就是一块协议转换"桥".

网友D:
我们提供解决方案,技术支持,售后服务。保证您用的舒心,用的放心。  13522278630

网友E:
德国赫优讯NT50系列网关,

profibus端不但可以做从站,还可以做主站;

串口端,支持RS232,RS485,RS422;modbus,ASCII

网友F(2013-05-02):
北京鼎实的PB-B-MODBUS,质量可靠,灵活方便

www.c-prfobus.com.cn

网友G(2015-05-27):
北京磐创科技的也不错

网友H(2016-01-14):
     舟正科技的CBT-1001M v1.1采用标准Profibus DP协议,支持多种组态软件、PLC系统。用于将标准MODBUS总线产品连至Profibus总线,产品工作电压DC15-30V,标准导轨安装,各个通讯口及电源全部使用光电隔离,隔离电压达2500V,同时通讯口有防静电防浪涌设计,双Profibus通讯口设计使接线更方便,Profibus通讯口9600bps-6Mbps自适应波特率.

网站http://www.xazeal.com ; TEL:029-88815970 ;淘宝店:https://shop67386825.taobao.com价格实惠,性价比极高;

资深工程师售后指导,快速上手使用,终身技术支持。

网友I(2017-07-24):
德阳迅诺科技的PB-MB的模块,性价比高,性能稳定,欢迎各大厂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