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绕线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1-08-01):
设备组成:三菱PLC(FX1N),触摸屏,数据处理PCB板,松下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排线和主轴),脚踏板

设备基本功能:根据设定程序进行绕线

设备正常工作状态:通过程序设置(可以设置起绕点,绕线距离等),通过脚踏板控制主轴和排线的动作(自动控制)

设备故障现象:排线方向找不到零位,导致跳段失效(正常是跳段后程序回到起绕点),复位失效(找不到零位无法复位)

现在已经排除是PLC本身的问题,但是还是找不到原因,急死了,麻烦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排线零位信号是用什么检测的就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