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安控数字化油田擂台第二十三期-“施工安全"

楼主(2011-08-01):
 讨论主题:数字化油田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具备资质的人参与进来,不具备资质的人也进来,在长庆油田就有几十支施工队伍,其他油田的施工队伍也不再少数,去过油田的人都知道,在油田生产过程中有很多地方时危险的,为了得到多赢的局面,希望参与数字化建设的各类人员在现场施工、调试过程中注意安全。

请结合自己工作和理解,请列举1.抽油机上容易发生机械伤人的部位。2.为什么在井架上施工前要停机并拉紧刹车?

 要求:最好结合自己实际工作。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

网友A:
1、油田用抽油设备大多数为大型设备,其特点是:运转快、质量大、打击强度大、设备高度大。

  (1)设备运转时对人造成机械伤害。运转的设备,其运动部位会对靠近设备的工作人员造成伤害,在油田多见抽油机曲柄伤人、双驴头抽油机驴头挤伤人、电机皮带伤人的事故。
   (2)攀登抽油机对人造成的伤害。攀登过程中,易发生高空坠落、高空落物伤人事故。
  (3)安装、保养、维修抽油机过程中对人造成的伤害。抽油机在安装、保养、维修过程中,由于操作者需要近距离接触设备,因此最容易发生机械伤害事故。
   (4)设备发生故障对人造成伤害。主要容易发生平衡块螺丝松动掉落伤人、皮带断伤人、抽油机倾翻伤人等事故。

  A型井架是和其他钻井设备一起搬迁至待钻井位,由钻井队在井场对接、安装的。A型井架安装工作的顺序为安装井架底座、绞车就位、对接井架主体、天车、安装井架附件、照明电路及灯具、穿大绳、起升井架等。其主要危险因素有:安装时使用吊车时,因配合不好,易发生起重伤害事故(特别是高位安装的绞车,需2台吊车同时起吊绞车,而且绞车的位置要放至5m以上,如配合不好,极易发生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穿联接销时,易发生物体打击事故;在底座以上部位工作时,易发生高处坠落和落物伤人事故。起升A型井架最大的危险因素是容易出现井架倾倒事故。

  井架底座安装前,要先确定井眼中心位置,然后确定井架底座各部分的位置,为以后各种设备的准确就位和安装、校正创造条件。同时,还应对吊、索具进行认真细微的检查。在安装过程中,要有专人指挥,注意与吊车司机的协作配合。起吊时工作人员应站立到安全的位置。在底座各部分对接时,操作人员不能将手伸人销孔来引导对接。在穿联接销时,工作人员要互相照顾,防止大锤伤人或销子崩出。在底座上部工作的人员要有防人员、工具、机件坠落的措施。

  井架底座安装完毕进行绞车就位工作,即通常所说的“上钻机”。首先,要确定两台吊车的摆放位置,以使两台吊车受力均匀。起重力矩要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指挥人员要站在两位吊车司机都能观察到的明显位置。起吊时,两吊车司机要服从指挥人员的指挥,动作协调一致。

  安装井架主体、天车、井架附件和电路、灯具等项工作,是先将井架构件、天车等等在地面组装好,再把组装好的井架主体通过铰链、销孔和大销与井架底座连为一体,摆放于井架支架上。这项工作主要由钻井队工人与吊车司机配合完成。在对接井架构件、安装天车和一些较大的附件时,要注意与吊车司机配合好;不能用手伸入销孔来引导对接;2m以上的高处作业要系好安全带;使用工具要拴好尾绳。井架主体及附件、井架电路及灯具安装好后,要对作业点进行检查和清理,使得所有挂在井架上的滑车都要固定牢固,吊钩处封口;二层台附件捆绑好;立管卡牢;电路和灯具固定好。要清理干净各作业点处遗留的工具、螺栓、销子及其他物品。

  A型井架的穿大绳作业与塔型井架不同,一是穿大绳工作全部都在地面完成;二是要多穿一根提升(起重)大绳。穿大绳前,应对大绳做全面认真的检查:绳径要符合该井架的技术要求;大绳不得有绣蚀、扭结、挤扁、松散和硬伤等缺陷;断丝不超过标准。穿提升大绳时,因大绳需从地面和井架上的各导向滑轮间通过,所以,在井架上工作的人员应系好安全带。大绳穿好后,要用绳卡固定好,卡固方法是:井架提升大绳两端使用与绳径相符合的绳卡固定,绳卡的数量和卡距必须符合规范要求,绳卡的压板应一律压在大绳的受力端。游动系统大绳的固定是死绳端在死绳固定器上缠绕3圈,然后用专用压板紧固牢靠,将活绳端用绳卡和压板固定在绞车滚筒上。某钻井队因井架提升大绳未按要求卡固,绳卡数量不够,绳卡的规格与绳径不符,在井架起升过程中,当井架离开支架2m后,提升大绳从绳索端滑脱,将井架摔坏。滑出的绳头还打伤了现场的工作人员。

  A型井架的起升是用钻机自身的动力,通过钻机游动系统和井架起重系统两套滑轮组来完成的。起井架作业要在全部钻井设备安装、校正结束后才能进行。在起井架前,要召开现场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安全管理部门人员和钻井队干部交代作业措施和安全注意事项;对现场工作人员明确分工;对井场设备进行检查。检查的重点是:井架底座与机房的联接和固定;各滑轮组的润滑和工作状态;气路控制系统;提升大绳和游动系统大绳的卡固;绞车刹车系统;井架缓冲气缸;水柜充水情况和井架各处有无遗留物等,确保万无一失。在上述工作结束后,要先试起井架,即将井架起升至支架上方0.5m时刹车,再对以上检查项目进行一次详细检查,确认无问题后,起井架作业方可正式开始。起井架作业应由有经验的队长或剧队长操作刹把,一名司钻在刹把旁监护。起井架时,启动2台柴油机,转速保持在1200转/分,绞车用Ⅰ挡,自动空气压缩机保持正常供气。在井架起升过程中不允许停顿,当井架起升至与地面成60°时,柴油机转速应随井架升高而降低;当缓冲气缸接近人字架挡块时,摘下绞车低速离合器,利用惯性使井架平稳靠拢人字架。井架起升到位后,用“U”型卡子或定位销固定好并张紧绷绳。起井架作业禁止在6级以上(含6级)大风或雨、雾、雪等天气和视线不清的情况下进行。

不好意思从网上找的

网友B:
抽油机大多数为大型设备,有如下特点是:运转快、重量大、打击强度大、设备高。

主要机械设备运转时对人造成机械伤害。运转的设备,其运动部位会对靠近设备的工作人员造成伤害,在抽油机曲柄伤人、双驴头抽油机驴头挤伤人,被机械部分压倒身体等等。抽油机井架和倒台对人员造成的伤害。

井架上施工前要停机并拉紧刹车是因为抽油机本身机械部分重量很大,如果不停机,无意中启动设备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加上重力的作用,高处的设备很容易产生“飞车”现象,都会造成对井架的破坏。

网友C:
大概有以下几个部位会伤人:抽油机各连接部位、曲柄销、冕形螺母、平衡块固定螺丝是否有松动、脱出滑动现象,若有松动,用活动扳手进行紧固;检查减速箱是否漏油,回、套压是否正常,油井是否出油,悬绳器方卡子是否有松动,毛辫子是否打扭;检查光杆密盒松紧是否合适,若有松动用管钳进行紧固

2不能直接和间接触曲柄及皮带轮部位,避免机械绞伤和夹伤造成人员伤害。 检查抽油机曲柄、皮带轮等转动部位防护装置是否齐全、完好,防止曲柄及皮带轮转动部位造成机械夹伤或绞伤造成人员伤害以及光杆密封盒

3启动抽油机时人不能正对开关箱,必须戴高压绝缘手套。

(4)操作刹车锁块时,一人拉紧刹车进行保护,一人上操作台操作刹车锁块,防止刹车锁块夹伤手。
(5)检查皮带时严禁戴手套或手握皮带,以免夹伤手指。
(6)上、下抽油机支架不能携带工具,必须用工具袋装好,用绳子吊运,防止工具坠落伤人。 10)工具使用时,要轻拿轻放,避免敲击和碰撞;操作要平稳,规格型号要配套,防止打滑。
(7)高空作业时脚下要站稳,登高作业超过2m以上必须穿戴安全带,悬挂高度以高于身高、拉紧为原则,所用工具必须拴牢,以免造成高空坠落事故。
(8)操作时和操作结束后,必须确认流程是否正确,观察压力正常后方可进行或离开。
(9)听取设备声音时,不能直接趴在设备上,要借助平口螺丝刀听取

第二井架上施工停机和安装刹车主要目的是确保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防止发生联电或者高空坠物等等不安全的因素

网友D:
数字化油田施工相对来说技术些,其实主要注意几点:

1、安全装备特别重要,别有侥幸心理,特别是安全帽!

2、安装载荷和角位、位置开关移时,停机拉刹车是前提,抽油机可以说处处是危险!早期安装角位移传感器施工过程中,我们一个同事歪着头看传感器角度,脑袋差点别抽油机横梁给夹住,一身的冷汗啊!所以脑袋,手都别放在游梁下发!载荷传感器安装特别要注意,手不能放在任何缝隙中!

3、现场除了施工人员,一定要有监护人员!

4、涉电的操作要由专业电工操作,比如接电、安装电参数的传感器;

网友E:
在下认为:以后应该增加一个设备安全工程师——减少设备对人身的伤害!

       再增加一个现场安全工程师——直观检查现场作业是安全隐患,避免各种事故的发生,尤其是对人的危害!

      设备安全工程师主要考虑在研制设备时,对设备的各项安全隐患的防护。人在危险区域范围内就不能正常启动设备(设备不能正常运行),只能在停止状态。例如设立安全门之类的安全措施。主要考虑人的安全因素,以人为本!

      现场安全工程师主要负责现场维修是时的各种危险因素的考虑,避免在作业是的各种危险的发生,盘查现场作业时的一切隐患,减少对人的危害。对一些违章操作能够立即进行正确指导。

网友D:
正好看到一篇文章,转载一下,借鉴一下!

游梁式抽油机的危险分析与防范措施 (转载)

 详细出处:http://www.safehoo.com/Essay/Chemical/201001/39018.shtml

1、概述

游梁式抽油机存在着十大危险。这十大危险是:(1)平衡块旋转危险;(2)皮带传动危险;(3)减速箱高处作业危险;(4)电机漏电危险;(5)操作台高处作业危险;(6)电机电缆漏电危险;(7)节电控制箱漏电危险;(8)刹车失灵危险;(9)毛辫子悬绳器危险;(10)攀梯危险。游梁式抽油机十大危险对应的部位如图1所示。

2、危险分析及预防对策

2.1 平衡块旋转危险
2.1.1 平衡块旋转危险分析
油田的游梁式抽油机平衡块旋转区在抽油机的左右两侧,防护网或防护栏没有加装、安装 不完整或安装不规范,造成了游梁式抽油机平衡块旋转危险区暴露在抽油机的左右两侧,旋转的巨大平衡块转动能量很大,采油井场职工和外部其他人员违章或误入平衡块旋转危险区间内,即可造成非死即伤的恶性事故。
2.1.2 防范措施
a) 加装防护网.游梁抽油机平衡块旋转危险区域加装合格的安全防护网,使采油井场职工和外部其他人员无法进入旋转危险区,实现设备的本质安全。
b) 强化安全教育。目前还没有条件加装合格安全防护网的游梁式抽油机,要强化对采油井场职工和外部其他人员的教育,不要进入抽油机旋转危险区;确因工作需要进行的,应先停下抽油机、可靠刹车后,再进入旋转危险区工作,禁止外部的其他人员进入旋转危险区。
C ) 加强安全警示标志。在抽油机减速箱底座中部喷涂“旋转部位,禁止靠近”的警示标志。

2.2 皮带传动危险
2.2.1 皮带传动危险分析
抽油机电机动力由皮带传送到减速器的皮带轮上,由于油田的游梁式抽油机大部分没有安装皮带轮防护罩,在抽油机运行的状态下,井场职工巡回检查和外部其他人员靠近、接触旋转的皮带轮或皮带,易造成皮带挤手或皮带轮绞住工作服进而把人绞伤事故,女职工的长发绞入皮带轮会造成伤亡事故等。
2.2.2 防范措施
a) 加装防护罩。游梁式抽油机皮带传动部位加装合格的防护罩,达到采油井场职工和外部的其他人员接触不到皮带传动部位,达到本质安全。
b) 强化安全教育。对皮带传动部位未加装防护罩的游梁式抽油机,要强化教育,采油井场职工和外部其他人员不要接近、接触皮带传动部位;确因工作需要,检查和接触皮带传动部位时,应先停下抽油机、可靠刹车后,再进入皮带传动部位工作,禁止外部的其他人员接近皮带传动部位。
c) 加装安全警示标志。在抽油机电动机皮带轮一侧设置“当心皮带挤伤”安全警示标志。

2.3 减速箱高处作业危险
2.3.1减速箱高处作业的危险分析
站在游梁式抽油机减速箱上进行维修操作属于高处作业,减速箱上壳的外形使操作者不易站稳,易造成操作者作业过程中坠落的摔伤事故。操作者站在游梁式抽油机减速箱上维修作业时,工具和配件易从上面坠落砸伤抽油机下面配合作业的人员。
2.3.2 防范措施
a) 对高处作业人员的基本要求。在游梁式抽油机减速箱上进行维修操作必须符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2004)中的“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规定”:凡患高血压、心脏病、贫血病、癫痫病、精神病以及其他不适于高处作业的人员,不得从事高处作业。高处作业的人员应熟悉高处作业应知应会的知识,掌握操作技能。
b) 高处操作安全要求。在游梁式抽油机械速箱上进行维修操作的人员必须系安全带,衣着要灵便,禁止穿硬底和带钉易滑的鞋。安全带必须系挂在施工作业处上方的牢固构件上,不得系挂在有尖锐棱角的部位。安全带系挂点下方应有足够的净空。安全带应高挂(系)低用,不得采用低于腰部水平钓系挂方法。严禁用绳子捆在腰部代替安全带。高处作业时严禁上下投掷工具、材料和杂物等,所用材料要堆放平稳,必要时要设安全警戒区,并设专人监护。工具应放入工具套(袋)内,有防止坠落的措施。在同一坠落平面上,一般不得进行上下交叉高处作业,如需进行交叉作业,中间应有隔离措施。在六级风以上和雷电、暴雨、大雾等恶劣气候条件下影响施工安全时,禁止进行高处作业。在维修作业坠落平面上配合施工的人员应戴好安全帽,要特别注意高空落物,保障好自身安全。

2.4 电机漏电危险
2.4.1 电机漏电危险分析
游梁式抽油机的电动机由380V或660V交流电驱动,电机内部绝缘损坏、绝缘能力降低和电机接线损坏等会使电机漏电产生危险。采油井场职工和外部其他人员一旦接触,易发生电击和电伤事故,重则造成触电死亡。
2.4.2 防范措施
a) 装设接地保护线。
b) 加强安全用电教育。教育采油井场职工和外部其他人员,不要接触抽油机井场上的电气设备和线路;需要操作或维修电气设备和线路的,必须由持操作证的电工进行作业,其他人员严禁操作。

2.5 操作台高处作业危险
2.5.1 操作台高处作业危险分析
抽油机操作台是方便采油井场职工维修作业而设置的,属于高处作业,稍有不慎就有坠落的危险。操作者站在抽油机操作台维修作业时,工具和配件易从上面坠落砸伤抽油机下面的配合作业的人员,造成事故。
2.5.2 防范措施
高处作业防范措施同2.3.2。

2.6 电机电缆漏电危险
2.6.1 电机电缆漏电危险分析
由于抽油机电机电缆的老化、轧伤、碰损等都会产生漏电危险,要警惕漏电电缆接触地面造成跨步电压触电危险。
2.6.2 防范措施
a) 及时处理电缆漏电部位。采油井场电工,应按时对电机电缆的老化、轧伤、碰损等情况进行检查,发现电缆漏电应及时处理。
b)加强安全用电教育。教育采油井场职工和外部其他人员,不要接触油机井场上的电缆和其它电气设备;需要操作或维修电气设备和线路时,必须先停电,再由持操作证的电工进行作业,其他人员严禁操作。

2.7 节电控制箱漏电危险
2.7.1 节电控制箱漏电危险分析
抽油机节电控制箱安装在井场抽油机附近,进线电缆来自井场配电变压器,出线电缆送往抽油机电机,是用来控制抽油机工作状态的配电设备。由于抽油机节电控制箱内的电气线路老化、损坏和绝缘能力降低等原因,可能造成抽油机节电控制箱外壳或操作的开关部分带电,采油井场职工和其他人员一旦接触,易发生电击和电伤事故,重则造成触电死亡。
2.7.2 防范措施
a) 装设接地保护线。
b) 加强安全用电教育。教育采油井场职工和其他人员,不要接触抽油机节电控制箱和井场上的电缆和其它电气设备;需要维修节电控制箱和和线路时,必须由持操作证的电工进行作业,其他人员严禁操作。采油井场职工操作节电控制箱时,应佩戴绝缘手套进行操作。
c) 加装安全警示标志。节电控制箱前门应喷涂“高压危险”和“启停机戴好绝缘手套”安全警示标志;在抽油机节电控制箱门内面设置“当心电弧,侧身操作”安全警示标志。

2.8 刹车失灵危险
游梁式抽油机的刹车系统分手摇外抱式刹车和手拉外抱式刹车,主要作用是根据工作需要把抽油机固定在某一位置,然后对抽油机进行维修调整作业。如果刹车失灵,抽油机突然转动,会给操作人员造成伤亡事故。
2.8.2 防范措施
在采油井场职工巡回检查时,应按要求对抽油机的刹车系统进行检查,保持刹车系统性能完好。维修调整操作前,应将刹车调试合格后再进行其他操作。

2.9 毛辫子悬绳器下行危险
2.9.1 辫子悬绳器下行危险分析
抽油机悬绳器下连光杆上接毛辫子,同光杆和毛辫子一同做上下往复运动,光杆拉动抽油杆,使活塞做上下往复运动,而将井中的液体抽至地面。采油井场职工和其他人员在井口工作或误到井口,没注意到抽油机悬绳时,就会有悬绳器下行碰伤造成伤亡事故,毛辫子和光杆断脱亦会造成伤亡事故。
2.9.2 防范措施
a) 强化安全教育。游梁式抽油机采油井口十分危险,教育采油井场职工和其他人员,不要随意靠近采油井口。因工作需要对悬绳器、毛辫子和光杆进行调整时,要停下抽油机、可靠刹车后,再进行维修调整工作。
b) 加装安全警示标志。在抽油机悬绳器上设置“当心碰头挤手”安全警示标志。

2.10 攀梯危险
2.10.1 攀梯危险分析
采油井场职工攀登抽油机攀梯到操作平台,对抽油机的游梁和轴承等部位进行检查时,如果不停抽油机、可靠刹车,则当抽油机驴头转动至离攀梯较近的位置时,转动的驴头碰到攀梯职工,造成伤亡事故。
2.10.2 防范措施
a) 对高处作业的人员的基本要求,同2.3.2 a)
b) 强化安全教育。攀登抽油机攀梯到操作平台工作十分危险,教育采油井场职工和其他人员,不要随意攀登抽油机攀梯到操作平台。因工作需要攀登抽油机攀梯到操作平台时,需要停下抽油机、可靠刹车后,系好安全带,再进行攀登上梯工作。
C ) 高处操作安全要求,同2.3.2 b)
D) 加装安全警示标志。在游梁式抽油机上攀梯处设置“先停机,后攀登”安全警示标志。在抽油机攀梯2m高处设置“登高系好安全带”安全警示标志。

3、结语

a ) 针对游梁式抽油机在运行和维修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应首先采取技术防护措施,使设备达到本质安全,从根本上杜绝事故的发生。
b)对技术防护措施尚不完善的危险区域,应强化教育,采油井场工作的职工和外部的其他人员不进入抽油机危险区域;因工作需要进入的,应先停下抽油机刹好刹车,待安全条件具备了再进入危险区域。
C)对技术防护措施尚不完善的危险区域应加装安全警示标志,提醒采油井场工作的职工安全条件具备了再进入危险区域工作,禁止外部的其他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d)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有效地消减游梁式抽油机在运行和维修作业过程中的危险,不但要提高采油队管理干部和职工的安全意识与认真执行操作规程的意识;更要依赖于职工在操作时严格认真地执行操作规程,只有这样才能将发生事故的几率降到最低。

网友F:
抽油机大多数为大型设备,有如下特点是:运转快、重量大、打击强度大、设备高。

主要机械设备运转时对人造成机械伤害。运转的设备,其运动部位会对靠近设备的工作人员造成伤害,在抽油机曲柄伤人、双驴头抽油机驴头挤伤人,被机械部分压倒身体等等。抽油机井架和倒台对人员造成的伤害。

井架上施工前要停机并拉紧刹车是因为抽油机本身机械部分重量很大,如果不停机,无意中启动设备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加上重力的作用,高处的设备很容易产生“飞车”现象,都会造成对井架的破坏。

--嗡阿哞 南无妙色身如来 南无广博声如来
南无离交怖畏如来 --谁看--谁念-受益无限

网友G:
控数字化油田擂台第二十三期-“施工安全"
题目应改为:

安控数字化油田擂台第二十三期-“施工安全"

网友H:
偶在回家的路上会碰到这个磕头机,看到其周围基本上空旷,磕头机设备也不是很复杂,其主要是运转设备没有化工企业装置内的狭小空间和复杂工艺因此在这样空旷设备稀少的地方作业的危险性要比化工装置内小很多。

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业,只要不是很粗心基本上不会出现安全事故,其主要危险源应该就是转动的各种机械和相关联的设备,在作业中被挤伤、缠住、压住。在就是作业中碰撞到笨重的设备,这个如果带安全帽发生的几率不大,因此作业前了解作业现场情况,作业中细心谨慎,作业时有人监护,做到五想五不干是安全作业必须遵守的。

在工程承建或者改造大修时为了赶工期基本上都是多个工种交叉作业,其安全系数大减,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业不但要注意不被设备伤害,还要注意不让别的作业人员伤害,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三不伤害原则一定要记住。如果在高空作业或者在装置底部作业一定要注意高空坠物造成的伤害,因此要用手闸控制电动、机动设备防止其失灵运转和坠落。

网友I:
一、.抽油机上容易发生机械伤人的部位:电机皮带、光杆打卡子、曲柄、平衡块、驴头、横梁等,下面就列举一些抽油机常见的机械事故。

1、井口作业时,不停抽油机,易造成机械伤害。
正确操作: 井口作业时,应停止相应的运转设备,拉好刹车,戴好安全帽。进入曲柄旋转范围作业,曲柄必须进行硬质固定,同时断开电源

网友I:
2、发现盘根盒漏后未停抽油机就用手去紧盘根盒,易造成机械伤害。
正确操作: 按要求进行停机作业,以防人员受伤。

网友I:
3、抽油机调参、碰泵、调防冲距、维修、检查、保养作业,未检查刹车装置,易造成机械伤害。
正确操作: 抽油机调参、碰泵、调防冲距、维修、检查、保养作业,要认真检查刹车装置,停好抽油机,进入曲柄旋转范围作业,必须进行硬质固定,防止刹车突然失灵伤人。

网友I:
4、在进行抽油机高处作业不系安全带,易造成高处坠落。
正确操作: 在进行抽油机高处(2米以上)作业时,必须戴好安全帽,系好安全带,安全绳高挂低用,固定牢靠,然后才能进行操作,严禁高空作业不系安全带。

网友I:
5、清理抽油机底座上的杂物、卫生时,不停抽油机,易造成机械伤害。
正确操作: 清理抽油机底座上的杂物、卫生时,必须停抽油机,断开电源,拉紧刹车,曲柄进行硬质固定,防止曲柄块伤人。严禁在抽油机底座上放物品。

网友I:
6、调防冲距、碰泵操作时,手抓光杆或光杆卡子下部,易造成机械伤害。
正确操作: 调防冲距、碰泵操作时,戴好安全帽,手不能抓光杆或光杆卡子下部,手应抓毛辫子或抓卡子外侧,防止卡子滑脱而挤伤手部。严禁单人进行操作。

网友I:
7、调抽油机“四点一线”用榔头敲击电机,易造成人员伤害或设备损坏。
正确操作: 调抽油机“四点一线”时,应用顶丝和撬杠移动电机。

网友I:
8、抽油机井光杆打卡子作业时卡子打反或紧固不当,易造成卡子脱落伤人。
正确操作: 抽油机光杆打卡子作业前,必须严格检查卡子的正反面,卡子安装正确,紧固适当,作业时严禁反打光杆卡子。

网友I:
9、油机更换皮带不卸防护罩,易造成人员伤害。
正确操作: 抽油机更换皮带作业时,应先将抽油机皮带防护罩卸掉,再按规程进行操作。

网友I:
10、抽油机试抽时,在井口或抽油机上站人,易造成人员伤害。
正确操作: 启动抽抽机时,严禁在井口或抽油机上站人。

网友I:
11、保养抽油机作业时保养人员在抽油机上下同一个工作面,一起同时交叉作业,易造成由于上方作业人员失误而伤及下方作业人员的事故。
正确操作: 保养人员在作业时,应先上后下进行保养作业,避免交叉作业。

网友I:
12、上下抽油机作业时,不走专设的爬梯,而随意钻空挡上下抽油机,易跌滑造成伤害。
正确做法: 上下抽油机作业,应使用专设的爬梯。

网友I:
13、启动抽油机前,未按规定对抽油机两侧进行检查,如果抽油机两侧护栏内有障碍物或人员,会造成重大伤害。
正确操作: 启动抽油机前,应对抽油机两侧进行认真检查,确认抽油机两侧护栏内无障碍物和人员,然后启动抽油机

网友I:
14、抽油机配电箱未在断电情况下进行清洁作业,易造成触电。
正确操作: 切断电源,并悬挂警示标志,然后进行清洁作业。

网友I:
就列举这些!

网友I:
二:在井架上施工前要停机并拉紧刹车的目的是为了施工安全。我们知道抽油机属于大型机械设备,施工工程中如果不停机刹车很容易出事故。

网友J:
油田自动化安全施工管理规范:

1. 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思想观念。一切工作必须保证安全,杜绝重大设备、人身安全事故,确保工程顺利完工;
2. 建立、健全现场安全管理体系,按与业主签订的安全协议要求,保证各项安全措施得到全面落实;
3. 项目经理是施工现场安全责任人,全面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工作;
4. 现场安全员可以设专职或兼职,但必须是现场管理人员。对危及安全的项目和作业及时提出意见,并随时有权停止违章操作的施工单位和个人的工作;
5. 当现场发现安全隐患时,不得进行施工作业;
6. 严守“三不动火”原则和“三不伤害”原则;
7. 现场安全员必须每天将现场安全情况向项目经理报告;
8. 施工现场必须配备必要的消防灭火器具;
9. 详细检查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的电气设备的防爆等级以及配线方式,是否满足使用区域的要求;电气设备和材料必须具有符合现行国家或部颁防爆质量标准的技术鉴定文件和防爆产品出厂合格证书,其外部无损伤和裂纹;
10. 施工现场的机具和材料必须合理布置摆放,不占用消防及施工通道,余料及废料要及时清理出现场;
11. 进入现场的施工人员必须按业主要求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具,不得将火种及非施工用易燃溶剂带入施工现场;
12. 高空作业必须系安全带,防止高空坠落;起重物下不许站人;
13. 严格执行电气运行安全规程,对已送电的设备挂好标示牌,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14. 现场临时用电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遵守业主的临时用电安全规程;
15. 不准在现场仪表支架上搭接电焊机接地线,以免损坏仪表和串入计算机造成损坏;
16. 现场仪表电源电缆和信号电缆切勿短路和接地;
17. 在已投入运行的生产装置或站内施工,其施工用机具应使用防爆型机具;
18. 施工过程中,做好与土建、工艺安装、电气及防腐等专业配合,有关电气防爆和接地工程、隐蔽工程的施工要符合设计要求,并做好施工记录。
19. 在较深基础开挖工程中,严防塌方伤人;
20. 加强职工的安全教育,持证上岗,工作中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严禁违章指挥和违章操作,确保全过程的施工安全;
21. 科学文明施工,杜绝野蛮施工,避免造成设备损坏及人员伤亡;
22. 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督和安全检查,施工班班长做到班前讲话,班中检查安全活动,班后总结安全,每周召开一次专题安全会,小结安全;
23. 施工人员必须进行二级安全教育(公司级、项目部级)并备案;
24. 特殊工种必须持有特种工操作证,并严格执行有关特种操作规定。

网友J:
油田安全管理现在大力推行QHSE体系。

具体的内容各个油田有相关的管理规定,不过越来越严格了,对施工的管理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网友J:
抽油机上容易发生机械伤人的部位?

1、皮带轮;

2、平衡块;

3、活动横梁;

4、驴头。

网友J:
为什么在井架上施工前要停机并拉紧刹车?
油井在正常生产过程中,各个活动部件都在做反复运动,如果这个时候作业,非常容易在疏忽的情况下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所以在油田自动复施工过程中都是严格要求在施工前停机并拉紧刹车的。

网友K:
请列举1.抽油机上容易发生机械伤人的部位。

曲柄销、皮带轮、平衡块、冕形螺母、活动横梁、驴头以及各连接连接部位。

2.为什么在井架上施工前要停机并拉紧刹车?

这主要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事故,因为井架施工过程各个部位都在运动,施工前如果不停机刹车,那么井架开始施工后有些部件任然在运动,这样容易造成事故。

网友L:
                                                                        油田开发与安全

摘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不断攀升,资源利用需求也随之增加,而石油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也使得石油供需矛盾成为经济发展战略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截止到2010年6月,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增加到55.14%,同比扩大了4.2个百分点;石油需求量年均增长6.66%,预计2020年石油供需缺口将达到2.1亿吨。各项数据指标显示,当前我国石油供需矛盾十分尖锐。如何做好我国油田开发工作,制定合理有效的开发规划并保障油田开发施工安全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
关键词:油田开发 石油开采 资源储备 施工安全

一、 中国油田开发
1.现状概述
1.1主要大油田分布特点及开发状况
至2004年底,我国共发现油田595个,累计石油储量2234.23亿吨,探明可采储量65.13亿吨,其中包括首个被发现的大型油田克拉玛依油田和目前我国最大的油田松辽平原大庆油田在内的大油田(可采石油储量大于0.137亿吨)87个。
根据目前中国油田的综合含水率、近期石油产量变化特点和采出程度,可以发现:东部地区老油田基本处于开发中晚期,进入产量逐年递减阶段;中部地区油田处于开发早期,产量稳中见涨,但增长幅度很有限;;西部地区油田处在开发的早中期,今后增产潜力相当大,海域油田大体处于产量上升阶段,产量增长幅度很大,今后石油储量的增长,有望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但新增储量的品质下降,勘探和开采难度会因此有所加大。
1.2油田开发的基本地质背景
我国油田开发的地质背景有以下特点:1、由于内陆盆地的面积较小、物源近、相变频繁,因此沙体规模较小且分布零散,非均质严重;2、湖盆内频繁水进水退,使得河流三角洲沉积呈现显著的多旋回性,油田纵向上油层较多,有的多达数十层乃至百余层,且层间差异大;3、油层内部,纵向上非均质严重,各层段间物性相差较大;4、东部沿海区断层发育普遍,油田被切割成为许多大小不均的断块;5、油田边水供给受限,天然能量不足。
1.3油田开发的技术创新应用
经过60年的不断学习与探索,我国在油田开发过程中对复杂的地理地质条件和主要油田类型进行积极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油田勘探与开发的经验,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和比较完善的技术系列,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有些领域的科研成果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中,早期分层注水分阶段逐步综合调整技术系列是具有自主特色且应用比较广泛的开发技术;滚动勘探开发技术则有效开发了复杂断块油藏;而低渗透油田注水开发,也形成了有效配套技术,发展为增储上产的突出领域。此外,热力开发技术、海洋油田开发技术等也逐步应用起来,成为带动我国油田开发的重要技术动力。
1.4油田开发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2010年石油在国家一次能源消费占20.5%。2009年1-11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实现累计产品销售收入674,246,984,000元,实现累计利润总额168,651,856,000元。2010年三季度石油行业利润总额为892.3亿元,同比上升8.5%。由此可见,油田开发和油气开采对我国国民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贡献作用。
2.我国油田开发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2.1供需矛盾尖锐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石油需求总量越来越大,石油开采与供应面临严峻的挑战。从需求方面看,由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产值每年约以9%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对石油的需求也随之迅速增加,石油需求量到2008年形成了3.96×108吨的规模,供需缺口的不断扩大使得即使使用节能、提效等方法措施,仍然不能有效缓解供需紧张造成的巨大压力。
2.2新增储量品位下降
近几年来新增储量的品质变低,主要原因在于:1、新增油田的储量变小,平均每个油田储量规模由1990年的4347.7万吨降至2000年的3892.1万吨。2、新发现油田储量丰度降低,低、特低丰度的油田储量比例呈现上升趋势。陆上石油储量的动用率进一步下降。
2.3主力老油田迈入产量递减阶段
经过60年的开采,已开发油田大体上进入高含水、高采出的阶段,主力老油田进入了开发后期,产量发生递减。可采储量已经采出占60%以上的老油田,其可采储量更占到总量的86.5%。

面对以上油田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积极采取对策,进一步提升含水油田原油采收率;发展渗透油藏的开发技术,有效且经济的提高开采水平;发展稠油开发接替技术,稳定稠油油田的产量;充分开发海洋油田开发潜力,实现产量持续增长。在以上措施的规划实施中,石油开采施工安全,是油田开发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油田开发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油田开发施工安全问题,尤为值得我们关注。

二、 油田开发的施工安全问题及策略
1.油田开发过程中主要危险及有害因素类型
1.1自然危害因素
施工企业的流动性较大,施工现场远离基地,并大都以郊外露天作业为主,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各种天气现象、自然灾害会为施工人员及现场制造极大的安全隐患。
1.2施工危险因素
施工危险因素包括高空坠落、起重伤害、物体打击、机械伤害、触电伤害、火灾、运输事故、坍塌事故、井架倒塌、标志及信号缺陷等。
1.3施工有害因素
施工有害因素包括噪声和振动危害(动力噪声、机械噪声和电磁噪声)、中毒(气态生成物和分散粉尘)。
2.应对方法及策略
2.1完善施工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制度是施工安全得以保障的制度支撑。创新安全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安全管理目标责任制和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系统。完善安全岗位责任制,定期或不定期考哈现场安全制度执行情况。
完善突发事件的整体预案以及各专项预案。定期开展以班组为主的风险预测活动,及时整改设置不合理的设备装置。
2.2加强施工人员的技能培训及安全意识教育
定期开展安全施工教育,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防护意识,避免不必要的危险发生。 注意高空作业的防护与保护,吊空人员应持证上岗。加强人员培训,组织人员学习危险作业的技术知识和安全规范,从主体上避免危险的发生。
2.3加大科学技术的投入力度
实施季节性施工安全措施,对自然灾害和特殊天气现象进行及时预报。遵循人机工程学原则,运用工程技术手段防范危险发生。井架地基选择必须严格符合安全标准,以保障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创造条件采用科技含量较高,安全性能较好的防护保护工具和设备,有效预控和防范危险。
三、 结论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进步,石油资源的战略性意义越来越凸显。油田开发,作为我国石油资源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面对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石油资源供需矛盾尖锐的现状,正确有效的制定油田开发战略,合理高效的开发国内石油资源,不断开发石油开采技术,保障石油供给顺畅,是缩小石油供需缺口的重要途径。但欲速则不达,油田开发仍需要安全施工作为根本保障。一方面应不断提高开采效率,保障石油供给有力,另一方面更要加强制度、技术、人员管理与监督,切实保证油田开发的施工安全,这是着眼于长远利益和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参考文献:
[1] 焦克波.油田开发地质学在百口泉油田开发实践中的应用[T].内江科技,2005, (5) .
[2] 周文. 中国东部陆上老油田开发实践与规律探索[T]. 2009东北亚石油经济论坛论文集,2009.
[3] 马建设. 油田开发中确保施工安全的策略[T].科技资讯, 2010 ,(13).
[4] 李梅,李榕.油田投资、产量、成本和效益优化配置方法及实例[F]. 石油规划设计, 2009,20(5).
[5] 2009中国国土资源公报[F].国土资源通讯,2010(7).

网友M:
问题1:抽油机上容易伤人的部位:

皮带轮、曲柄、平衡块、冕形螺母、驴头、横梁、电机皮带等,其中最容易伤人的是曲柄、驴头和电机皮带。

网友M:
问题2: 井架上施工前要停机并拉紧刹车的原因是:

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么做无非是在施工过程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停机的原因是因为井架在运行过程中各个部件保持运动,直接施工会因为某些部件的运动而发生事故。刹车后部件出于停止状态,是为了进一步保证施工的安全

网友N:
1、抽油机为大型机械设备,运转速度快,操作不当极易伤人,一般驴头和皮带轮最容易伤人,其他容易伤人的部位还有平衡块、活动横梁、驴头等。

2、井架上施工前要停机并拉紧刹车是为了施工安全,抽油机都是大型设备,在运行状态下施工容易出现事故,刹车后施工安全性更高一点。操作这些大型设备还是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来,毕竟小命要紧。不能因为省事就忽略了。

网友N:
下面详细介绍抽油机的事故以及如何预防抽油机伤害事故

  石油生产中的游梁式抽油机采油是靠电动机通过三角皮带、减速箱、曲柄连杆机构,把高速旋转运动变成驴头低速上下往复运动,再由驴头带动抽油杆做上下往复直线运动,抽油杆带动井下抽油泵活塞作上下往复运动,将油井中的液体抽至地面。游梁式抽油机存在着十大危险。这十大危险是:①平衡块旋转危险;②皮带传动危险;③减速箱高处作业危险;④电机漏电危险;⑤操作台高处作业危险;⑥电机电缆漏电危险;⑦节电控制箱漏电危险;⑧刹车失灵危险;⑨毛辫子悬绳器危险;⑩攀梯危险。

  1、平衡块旋转危险及防范措施

  抽油机平衡块旋转区在抽油机的左右两侧,防护网或防护栏没有加装、安装不完整或安装不规范,造成了游梁式抽油机平衡块旋转危险区暴露在抽油机的左右两侧,旋转的巨大平衡块转动能量很大,采油井场职工和外部其他人员违章或误入平衡块旋转危险区间内,即可造成非死即伤的恶性事故。

  防范措施:①加装防护网。游梁式抽油机平衡块旋转危险区域加装合格的安全防护网,使采油井场职工和外部其他人员无法进入旋转危险区,实现设备的本质安全。②强化安全教育。目前还没有条件加装合格安全防护网的游梁式抽油机,要强化对采油井场职工和外部其他人员的教育,不要进入抽油机旋转危险区;确因工作需要进入的,应先停下抽油机、可靠刹车后,再进入旋转危险区工作,禁止外部的其他人员进入旋转危险区。③加装安全警示标志。在抽油机减速箱底座中部喷涂“旋转部位,禁止靠近”的警示标志。

  2、皮带传动危险及防范措施

  抽油机电机动力由皮带传送到减速器的皮带轮上,由于油田的游梁式抽油机大部分没有安装皮带轮防护罩,在抽油机运行的状态下,井场职工巡回检查和外部其他人员靠近、接触旋转的皮带轮或皮带,易造成皮带挤手或皮带轮绞住工作服进而把人绞伤事故,女职工的长发绞入皮带轮会造成伤亡事故等。

  皮带传动危险的防范措施同平衡快旋转危险,包括加装防护罩,实现本质安全;强化安全教育,必须先停下抽油机、可靠刹车后,再进入皮带传动部位工作;在抽油机电动机皮带轮一侧设置“当心皮带挤伤”安全警示标志。

  3、减速箱高处作业危险及防范措施

  站在游梁式抽油机减速箱上进行维修操作属于高处作业,减速箱上壳的外形使操不易站稳,易造成操作业过程中坠落的摔伤事故。操站在游梁式抽油机减速箱上维修作业时,工具和配件易从上面坠落砸伤抽油机下面配合作业的人员。

  防范措施:①满足对高处作业人员的基本要求。凡患高血压、心脏病、贫血病、癫痫病、精神病以及其他不适于高处作业的人员,不得从事高处作业。高处作业的人员应熟悉高处作业应知应会的知识,掌握操作技能。②高处操作安全要求。在游梁式抽油机减速箱上进行维修操作的人员必须系安全带,衣着要灵便,禁止穿硬底和带钉易滑的鞋。安全带必须系挂在施工作业处上方的牢固构件上,不得系挂在有尖锐棱角的部位。安全带系挂点下方应有足够的净空。安全带应高挂(系)低用,不得采用低于腰部水平钓系挂方法。严禁用绳子捆在腰部代替安全带。高处作业时严禁上下投掷工具、材料和杂物等,所用材料要堆放平稳,必要时要设安全警戒区,并设专人监护。工具应放入工具套(袋)内,有防止坠落的措施。在同一坠落平面上,一般不得进行上下交叉高处作业,如需进行交叉作业,中间应有隔离措施。在六级风以上和雷电、暴雨、大雾等恶劣气候条件下影响施工安全时,禁止进行高处作业。在维修作业坠落平面上配合施工的人员应戴好安全帽,要特别注意高空落物,保障好自身安全。

  4、电机漏电危险及防范措施

  游梁式抽油机的电动机由380V或660V交流电驱动,电机内部绝缘损坏、绝缘能力降低和电机接线损坏等会使电机漏电产生危险。采油井场职工和外部其他人员一旦接触,易发生电击和电伤事故,重则造成触电死亡。

  防范措施:①加装接地保护线。②加强安全用电教育。教育采油井场职工和外部其他人员,不要接触抽油机井场上的电气设备和线路;需要操作或维修电气设备和线路的,必须由持操作证的电工进行作业,其他人员严禁操作。

  5、操作台高处作业危险及防范措施

  抽油机操作台是方便采油井场职工维修作业而设置的,操作台上作业属于高处作业,稍有不慎就有坠落的危险。操站在抽油机操作台维修作业时,工具和配件易从上面坠落砸伤抽油机下面的配合作业的人员,造成打击事故。

  防范措施同减速箱高处作业防范措施。

  6、电机电缆漏电危险及防范措施

  由于抽油机电机电缆的老化、轧伤、碰损等都会产生漏电危险,还要警惕漏电电缆接触地面造成跨步电压触电危险。

  防范措施:①及时处理电缆漏电部位。采油井场电工,应按时对电机电缆的老化、轧伤、碰损等情况进行检查,发现电缆漏电应及时处理。②加强安全用电教育。教育采油井场职工和外部其他人员,不要接触抽油机井场上的电缆和其它电气设备;需要操作或维修电气设备和线路时,必须先停电,再由持操作证的电工进行作业,其他人员严禁操作。

  7、节电控制箱漏电危险及防范措施

  抽油机节电控制箱安装在井场抽油机附近,进线电缆来自井场配电变压器,出线电缆送往抽油机电机,是用来控制抽油机工作状态的配电设备。由于抽油机节电控制箱内的电气线路老化、损坏和绝缘能力降低等原因,可能造成抽油机节电控制箱外壳或操作的开关部分带电,采油井场职工和其他人员一旦接触,易发生电击和电伤事故,重则造成触电死亡。

  防范措施:①装设接地保护线。②加强安全用电教育,采油井场职工操作节电控制箱时,应佩戴绝缘手套进行操作。③加装安全警示标志。节电控制箱前门应喷涂“高压危险”和“启停机戴好绝缘手套”安全警示标志;在抽油机节电控制箱门内面设置“当心电弧,侧身操作”安全警示标志。

  8、刹车失灵危险及防范措施

  游梁式抽油机的刹车系统分手摇外抱式刹车和手拉外抱式刹车,主要作用是根据工作需要把抽油机固定在某一位置,然后对抽油机进行维修调整作业。如果刹车失灵,抽油机突然转动,会给操作人员造成伤亡事故。

  防范措施:在采油井场职工巡回检查时,应按要求对抽油机的刹车系统进行检查,保持刹车系统性能完好。维修调整操作前,应将刹车调试合格后再进行其他操作。

  9、毛辫子悬绳器下行危险及防范措施

  抽油机悬绳器下连光杆上接毛辫子,同光杆和毛辫子一同做上下往复运动,光杆拉动抽油杆,使活塞做上下往复运动,而将井中的液体抽至地面。采油井场职工和其他人员在井口工作或误到井口,没注意到抽油机悬绳器时,就会有悬绳器下行碰伤造成伤亡事故,毛辫子和光杆断脱亦会造成伤亡事故。

  防范措施:①强化安全教育。游梁式抽油机采油井口十分危险,教育采油井场职工和其他人员,不要随意靠近采油井口。因工作需要对悬绳器、毛辫子和光杆进行调整时,要停下抽油机、可靠刹车后,再进行维修调整工作。②加装安全警示标志。在抽油机悬绳器上设置“当心碰头挤手”安全警示标志。

  10、攀梯危险及防范措施

  采油井场职工攀登抽油机攀梯到操作平台,对抽油机的游梁和轴承等部位进行检查时,如果不停抽油机、可靠刹车,则当抽油机驴头转动至离攀梯较近的位置时,转动的驴头碰到攀梯职工,造成伤亡事故。

  防范措施:①满足对高处作业的基本要求和安全要求。②强化安全教育。攀登抽油机攀梯到操作平台工作十分危险,教育采油井场职工和其他人员,不要随意攀登抽油机攀梯到操作平台。因工作需要攀登抽油机攀梯到操作平台时,需要停下抽油机、可靠刹车后,系好安全带,再进行攀登上梯工作。③加装安全警示标志。在游梁式抽油机上攀梯处设置“先停机,后攀登”安全警示标志。在抽油机攀梯2m高处设置“登高系好安全带”安全警示标志。

  综上所述,对于抽油机存在的风险,只要按照以下四点认真防范,就能避免抽油机伤害事故:

  (1)针对游梁式抽油机在运行和维修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应首先采取技术防护措施,使设备达到本质安全,从根本上杜绝事故的发生。

  (2)对技术防护措施尚不完善的抽油机危险区域,必须先停下抽油机刹好刹车,再进入危险区域作业。

  (3)加装安全警示标志,提醒作业人员并禁止外部的其他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4)提高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与认真执行操作规程的意识,严格执行操作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