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烧掉

楼主(2011-08-01):
今天真是见鬼了,连续烧掉两台“台达B05S100”的触摸屏。今天在调试设备时,用一台康柏的笔记本,机子本身自带串口。当时我用串口连接着PLC,USB口连接着触摸屏。当我在下载PLC程序时。发现PLC的下载线很烫手,同时闻到一股焦味。 赶紧关掉电源,再重启时发现触摸屏烧掉了。然后换了一台触摸屏。先用串口下载PLC程序没问题,然后拔掉串口下载线。再用USB口连接触摸屏没问题,屏的程序也可以正常下载。但PLC与触摸屏通讯不上,以为是PLC的通讯格式不对,插上PLC串口下载线,但这时我的USB与屏连接着。忘记拔下来,结果一下载PLC程序时发现触摸屏冒烟了。关掉电源重启后。发现触摸屏又烧掉了,以前USB与串口一起连接着设备都没问题。回去检查USB没问题啊,插U盘都可以正常用。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烧掉呢?连续烧掉两台屏,又找不到原因,回去报告都不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A:
烧usb口应该是地线串进去高压了。

可以用万用表测下,plc的24g应该和人机的0v不是等电势的。

楼主:
那请教一下 aibi 我的配置为60ES00T2 + 24XP00R 使用外部开关电源,其中主机"S/S" 端子接+24V .现在查看到24XP00R的原S/S 端子应接+24V 但错误的接到24G这个端子上.请问跟这个有关系吗? 如果有关系的话为什么单独连屏不会烧掉,同时连着的时候就烧掉呢?

网友B:
應該是PLC接線部分有問題.你量量PLC通訊口對地電壓看,若高了.你可以檢查下你的X點信號是否有問題.

网友B:
這個不會燒掉的,你的開關電源,外殼對地電壓多少?0V對地多少?可能和2樓說的接地有關係.你三個同時的時候,三個對地電壓不一樣的會.這樣會有問題的

网友C(2012-04-22):
会不会是电源没隔离的原因,应该使用隔离电源

网友D:
请教一个奇怪的问题:一台B07S211人机,画面上“数值显示”及“换画面”部件的背景色、边框色及前景色都变成了白色(默认是灰色)。这是神马情况啊?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