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和三菱人机界面问题

楼主(2011-08-01):
  怎么把三菱QPLC定时器t的运行时间同步显示在人机界面上啊?

  怎么把三菱人机界面的时间读入PLC????

网友A:
显示时间很简单的

楼主:
显示时间我会了,那怎么把三菱人机界面的时间读入PLC或者把PLC里的时间读入到人机见面????

 PLC产生报警时怎么把报警显示在人机界面,且把报警的时刻显示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兰 关于显示时间很简单的

显示时间我会了,那怎么把三菱人机界面的时间读入PLC或者把PLC里的时间读入到人机见面????

PLC产生报警时怎么把报警显示在人机界面,且把报警的时刻显示出来啊??

网友C:
Q系列的我没有做过,你的报警有辅助继电器的吧,你把它当做一个开关,报警继电器一导通,你就传送当时的时间到你定义的地址,然后显示在人机界面上。不知道对不对。算是给你个思路吧。

网友C:
有可能你说的是另外一种,就是在人机界面上面有一栏报警界面,在报警的时候,报警界面会出现日期时间,然后报警的故障点。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有可能你说的是另外一种,就是在人机界面上面有一栏报警界面,在报警的时候,报警界面会出现日期时间,然后报警的故障点。是吗?

就是在报警的时候,报警界面会出现日期时间,然后报警的故障点。这个怎么编程啊??

网友C:
对:qianbaihua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C:
关于有可能你说的是另外一种,就是在人机界面上面有一栏报警界面,在报警的时候,报警界面会出现日期时间,然后报警的故障点。是吗?
内容的回复:

就是在报警的时候,报警界面会出现日期时间,然后报警的故障点。这个怎么编程啊??

触摸屏里面肯定有时间和日期让你来选择的,就是在出现故障的时候,触摸屏的当前时间会显示在报警控件界面里面。至于你的报警的故障点,肯定都有一个输出点来置位的,在人机界面里面可以把这个输出(辅助继电器)转换成文字信息。当此时,有一故障点输出,触摸屏上就显示此时的时间日期,并出现自己定义过的一段文字信息。

网友D:
用过数值显示元件,地址就用定时器的编号

网友E:
这个很好做啊

就在报警画面里面

三菱触摸屏设计软件上有报警设置的!!!

网友C:
解决就好。

网友F:
太简单了,就是简单的报警设置而已,没那么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关于太简单了,就是简单的报警设置而已,没那么复杂

是啊,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啊。你觉得简单,他就是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