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报Over I trip

楼主(2011-08-01):
设备标签:

Made in the uk

Model NO: 591p/0270/500/0011/uk/an/0/230/041

Supply Voltage: 220-500 VOLts 3ph 50/60Hz
MAax Supply Current: 243 Amps dc
Auxiliary Current: 220-240 VOLts dc 1ph 50/60Hz
MAax Auxiliary Current:3 Amps dc
MAax Armature Voltage: 600 VOLts dc
MAax Armature Current: 270 Amps dc
MAax Field Voltage: 500 VOLts dc 1ph 50/60Hz
MAax Field Current: 20 Amps dc

-------------------------------------------------------------------------

故障:上电显示正常,一启动报Over I trip,主接触器根本还没吸合就报了,此时主电路根本没电流,把正电机线拆掉仍报。把主电路电流互感器输出到电源板上电插头拔掉,照样报。查主模块、励磁模块未发现异常。由于见识较少,未查出故障原因。另:停的时间长了上电启动,偶尔主接触器能吸合,仅几秒钟报三相故障,重启动就开始报Over I trip,怎么也不会好了。报敬请各位老师帮助!

网友A:
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建议电机的励磁线圈是否好,检查一下。

网友B:
是270A的。驱动板有问题。590专业维修13830812651

楼主:
现在是裸机试验,启动仍报Over I trip,有维修经验老师,给点指导思路。谢谢!

网友C: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D:
可控硅有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E:
主板系统检测故障,建议朋友换个主板看看是否故障消除

网友F:
我前两天刚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查出来是励磁的一个保险丝坏了

网友G:
“把主电路电流互感器输出到电源板上电插头拔掉,照样报。”

可控整流模块击穿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