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存盘数据浏览控件如何使用?

楼主(2011-08-01):
比如:有指示灯控件读取PLC Q0.0的状态,得1的时候控件闪烁视为一次报警,然后记录在历史数据中。 我想添加一个存盘数据浏览控件,读取这个指示灯报警事件(或者这个控件的活动事件)。 该怎么设置存盘数据浏览控件才能让它按照我想的方式进行呢? 小弟十分着急这个问题,求各位大侠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在设备窗口中添加这个通道地址,然后关联变量,在实时数据库中设置开关量报警,然后在窗口中添加一个存盘数据浏览构件,双击进入其属性,数据来源选择MCGS_ALARM即可,在显示属性中选择要显示的数据列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在实时数据库里面设置你的变量报警类型(如:当值为1时,显示文字水量已达上限),将变量设置成功后添加一个存盘数据浏览构件,双击打开属性设置,在数据来源你可以先在实时数据库建一个数据组,将需要报警的变量放在里面,然后再数据来源选择刚才你建的数据组。同时你也可以不用建数据组,直接在点击数据来源下拉框,会弹出MCGSALARM,你选择就可以在发生报警时直接读取系统报警了。在显示属性页设置报警标题,后面的简单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