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soft编写顺控程序与wplsoft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1-08-01):
我新下载的ispsoft软件,想把用wplsoft编写的顺控程序装换成ispsoft的文件,可是ispsoft的顺控功能好像与wplsoft不同。一个有初始化块,一个没有。而且用仿真测试,程序不能自动跑起来,必须人为地把第一个块设置为on,才可以跑起来,郁闷。

网友A:
貌似区别是比较大!有点像西门子S7-200(又有点像三菱GX),需要花较长的时间去适应;台达公司推崇标准化梯形图语言。

楼主:
编程方式不同,问题解决了

网友B:
是用ISPSoft读出的WPLSoft程序吗?

网友C:
不能的,只能对应读取,ispsoft类似西门子的编程方式

网友D:
我想在M60的前面加一个常开触点,却不知怎么都加不进去。不能选中位置。

网友E(2012-07-06):
一个日系一个欧系    欧系的用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F(2016-05-16):
引用 网友D:
我想在M60的前面加一个常开触点,却不知怎么都加不进去...

 直接输入LD命令 就可以了

网友G(2019-03-20):
找了好久才找到,虽然不太方便至少LD可以插进去了。谢谢阿罗

网友H:
鼠标拖也可以啊,最近也在学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