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台达VFD022M43A变频器奇怪故障

楼主(2011-08-01):
最近遇到一台达变频器奇怪故障,不知各位大侠是否有同样经历,共同研讨。

一台VFD022M43A变频器启动后马达会出现奇怪的抖动现象,而且是在任何频率下,将频率调低会发现马达在很有规律的进行正反正反旋转,且正转距离会比反转距离稍大,因此马达会以抖动的状态朝正方向旋转,电流正常,无任何报警。

起初我以为是参数问题,将参数初始化后重新设定,启动后马达正常运行,但不久后再次发生抖动,有时停机再开就又能正常运行。

将变频器拆下后检查IGBT正常,电容总容量302uF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控制板是好的,与另一台变频器对调后确认过,因此确认故障是发生在驱动板上,但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什么地方引起的这种怪异故障,如果是光耦有问题的话应该会损坏IGBT不是?至少也会有报警显示呀?

不知哪位大侠有遇到过同样故障,请指点一二。

网友A:
变频输出缺相,多试几下有可能故障扩大

楼主:
用万用表测过,三相电压正常

网友B:
带载变频输出输出缺相

网友C:
如果空载正常,带载不正常,把传感器屏蔽了试试

网友D:
霍尔出问题了,我遇到过.

网友E(2019-02-25):
这个基本上就是霍尔出问题了    淮安中迅电气 专业维修各种变频器

网友E:
这个基本上就是霍尔出问题了    淮安中迅电气 专业维修各种变频器   15298680050

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
我也不知道原因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