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1-08-02):
伺服电机一般有三种控制方式,  一:转矩控制  二:位置控制  三:速度控制

                  我只知道位置控制,是通过位置模块发送高速脉冲给驱动器来控制电机的。那么速度控制是怎么控制的那?还有转矩?

  哪位老师能大概讲解一下原理,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位置控制模式是驱动器闭位置、速度和电流环三个环,速度控制模式是通过运动控制器闭位置环,驱动器闭速度环和电流环。转矩控制模式是通过运动控制器闭位置环和速度换,驱动器只闭电流环。

网友B:
转矩和速度控制一般采用输出模拟电压控制

网友C:
就伺服各工作模式的指令而言,

位置指令可来源于外部给定的脉冲、串行数据,内部点位控制等

速度指令可来源于外部给定的频率,模拟量,内部速度等

电流指令可来源于外部给定的模拟量,内部转矩等

不同的伺服产品,指令来源的具体方式可能有所差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位置控制模式是驱动器闭位置、速度和电流环三个环,速度控制模式是通过运动控制器闭位置环,驱动器闭速度环和电流环。转矩控制模式是通过运动控制器闭位置环和速度换,驱动器只闭电流环。

1、伺服的基本控制方式:

1)速度控制

2)转矩控制

2、伺服的综合控制方式:

3)位置控制

网友D:
3、要完成位置控制,必须实现转矩控制、速度控制、位置控制;

4、位置环确定脉冲数,速度环确定脉冲频率,转矩环确定脉冲电流;

网友E:
建议以下学习思路:
同步电机原理->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外加部分经典控制理论。
仅供参考 。

积极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C:
就伺服各环的指令而言,

位置环指令可来源于外部给定的脉冲、串行数据,内部点位控制等

速度环指令可来源于外部给定的频率,模拟量,内部速度,以及位置模式下的位置环调节结果+速度前馈等

电流环指令可来源于外部给定的模拟量,内部转矩,以及位置模式或速度模式下的速度环调节结果+加速度前馈等

也有某些伺服应用没有速度环,用位置环调节结果直接作为电流环指令。

网友F(2011-12-30):
运动控制器用来控制机器人,我现在是从事这项工作,很好用。

网友G(2012-11-09):
还有就是通讯总线控制方式,可以用于位置、速度和转矩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