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实现排队分离

楼主(2011-08-02):
当一个工件经过检测台检测后,有NG或者OK,进入下一输送带,进行排队等待分离归类。请教各位大侠怎样实现用PLC实现这一功能啊,小弟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200如何实现,而是你如何策划。

网友B:
弄2个标准位,来代表NG或者OK;

或者弄个字节,根据不同数值代表NG或者OK

网友C:
定义 两 个数组(把数组看成线性表),  在定义两个索引(指向当前元素) INT 型,  再定义 出/入 表的 计数值,

每次有 NG, 或OK 产品进入时, 分别给 两个索引加一,计数加一, 放出去时 计数减一;

这个很好做吧!

网友D(2011-09-30):
用移位寄存器!!!!!!!

网友E:
         如只进行“分离归类”用左移寄存器的方法最为简单可靠:如检测点到“分离归类”点之间工件数量<8,可用字节存储器(如MB8),如<16个,可用字存储器(如MW8).....,。开始时先将存储器清0,每检测一个工件,如为好的,存储器不变,如为坏的,存储器加1,随后将存储器左移一位。如“分离归类”处是已检测完的第7个工件,当工件移到“分离归类”处且使到位开关动作时,用M8.6与状态进行分离归类:如M8.6=0,拨如合格区,如M8.6=1,拨如不合格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