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急停方法

楼主(2011-08-02):
伺服电机紧急停止,采用什么方法最可靠、最快速停车?

1.断电源

2.断输入,急停接到上位PLC或控制卡,断掉脉冲或电压,靠控制环制动

3.断使能,动态制动(顺便问下,动态制动怎么用?)

4.断使能,刹车制动

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请讨论,指导。谢谢。

网友A:
通用伺服在断电源,断使能的情况下都会导入动态制动和抱闸动作,停机快且相对冲击小。

直接断输入往往会引发很大的冲击,响动很大,对机械设备也不利。

伺服的抱闸从设计上是用于停止态的轴位保持,而非用于高速转动过程中刹车助停。

网友B:
一般伺服电机在紧急停止时会有一个停止加速度作用于电机这样可以快速停止。

断电源和断输入理论是一样,就是让其在当前速度下继续运动不发送命令自动停止。

网友C:
看伺服有没有急停功能。这个功能据一些伺服说是:用最大能力减速到停止,然后就切断驱动。

断开电源。将会在直流电容放电到低值时报警然后自由停车。这个是最愚蠢的方法。只是这个方法绝对可以让电机断电。但不等于停止。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伺服有动态制动功能,这几种方法(刹车除外)制动能力都是一样的(“以最大能力减速”)?

网友D:
我们南京杰特水刀上用的是日本三菱的伺服电机,好像从来没碰到这种情况,只是会抖动不知道为什么,是电机小了吗?

网友E(2017-10-26):
对: xutianle2007 我们南京杰特水刀上用的是日本三菱的伺服电机,好像从来没... 内容的回复!可能是刚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