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教学课程---一个从基础讲起的电梯控制实例

楼主(2011-08-02):
第一节 PLC简述
一、PLC的特点:
1、高可靠性
2、编程简单,使用方便
可采用梯形图编程方式,与实际继电器控制电路非常接近,一般电气工作者很容易接受。
3、环境要求低
适用于恶劣的工业环境。
4、体积小,重量轻
5、扩充方便,组合灵活
二、PLC的硬件结构:
1、硬件框图
2、输入接口电路
为了保证能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使用,PLC输入接口都采用了隔离措施。如下图,采用光电耦合器为电流输入型,能有效地避免输入端引线可能引入的电磁场干扰和辐射干扰。
在光敏输出端设置RC滤波器,是为了防止用开关类触点输入时触点振颤及抖动等引起的误动作,因此使得PLC内部约有10ms的响应滞后。
当各种传感器(如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作为输入点时,可以用PLC机内提供的电源或外部独立电源供电,且规定了具体的接线方法,使用时应加注意。

楼主:
3、输出接口电路
PLC一般都有三种输出形式可供用户选择,即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和晶闸管输出。
在线路结构上都采用了隔离措施。
特点:
继电器输出:开关速度低,负载能力大,适用于低频场合。
晶体管输出:开关速度高,负载能力小,适用于高频场合。
晶闸管输出:开关速度高,负载能力小,适用于高频场合。
注意事项:
(1)PLC输出接口是成组的,每一组有一个COM口,只能使用同一种电源电压。
(2)PLC输出负载能力有限,具体参数请阅读相关资料。
(3)对于电感性负载应加阻容保护。
(4)负载采用直流电源小于30V时,为了缩短响应时间,可用并接续流二极管的方法改善响应时间。

楼主:
第二节 PLC的工作过程
PLC大多采用成批输入/输出的周期扫描方式工作,按用户程序的先后次序逐条运行。一个完整的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输入刷新阶段
程序开始时,监控程序使机器以扫描方式逐个输入所有输入端口上的信号,并依次存入对应的输入映象寄存器。
(二)程序处理阶段
所有的输入端口采样结束后,即开始进行逻辑运算处理,根据用户输入的控制程序,从第一条开始,逐条加以执行,并将相应的逻辑运行结果,存入对应的中间元件和输出元件映象寄存器,当最后一条控制程序执行完毕后,即转入输出刷新处理。
(三)输出刷新阶段
将输出元件映象寄存器的内容,从第一个输出端口开始,到最后一个结束,依次读入对应的输出锁存器,从而驱动输出器件形成可编程的实际输出。
一般地,PLC的一个扫描周期约10ms,另外,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入/输出还有响应滞后(输入滤波约10ms),继电器机械滞后约10ms,所以,一个信号从输入到实际输出,大约有20--30ms的滞后。
输入信号的有效宽度应大于1个周期+10ms。
第三节 三菱FX PLC中各种元件介绍(以FX2-64MR为例)
一、输入继电器 X • X、Y还有无数个常开、常闭触点供编程使用。
• Y外部分仅有一个常开触点供带动负载使用。
• 可以看出每组都是8个
• 输入输出点数根据实际工程需要来确定。
• 可采用主机+扩展的方式来使用,扩展的编号依次编下去。
X0--X7
X10-X17
X20-X27
X30-X37 (共32点)
二、输出继电器 Y
Y0--Y7
Y10--Y17
Y20--Y27
Y30--Y37 (共32点)
• X、Y还有无数个常开、常闭触点供编程使用。
• Y外部分仅有一个常开触点供带动负载使用。
• 可以看出每组都是8个
• 输入输出点数根据实际工程需要来确定。
• 可采用主机+扩展的方式来使用,扩展的编号依次编下去。

三、辅助继电器 M
(1)通用辅助继电器
M0--M499(共500个),关闭电源后重新启动后,通用继电器不能保护断电前的状态。
(2)掉电保持辅助继电器
M500--M1023(共524个),PLC断电后再运行时,能保持断电前的工作状态,采用锂电池作为PLC掉电保持的后备电源。
(3)特殊辅助继电器
M8000--M8255(共156点),有特殊用途,将在其它章节中另作介绍。
辅助继电器都有无数个常开、常闭触点供编程使用,只能作为中间继电器使用,不能作为外部输出负载使用。
四、状态继电器 S
(1)通用状态继电器 S0--S499
(2)掉电保持型状态继电器 S499-S899
(3)供信号报警用:S900-S999
状态继电器S是对工作步进控制进行简易编程的重要元件,这里不作进一步的介绍。
五、定时器 T
(1)定时器
T0--T199 (200只):时钟脉冲为100ms的定时器,即当设定值K=1时,延时100ms。
设定范围为0.1--3276.7秒。
T200--T245(46只):时钟脉冲为10ms的定时器,即当设定值K=1时,延时10mS。
设定范围为0.01--327.67秒。
(2)积算定时器
T246--T249(4只) :时钟脉冲为1ms的积算定时器。
设定范围:0.001--32.767秒。
T250--T255 (6只) :时钟脉冲为100ms的积算定时器。
设定范围:0.1--3267.7秒。
积算定时器的意义:当控制积算定时器的回路接通时,定时器开始计算延时时间,当设定时间到时定时器动作,如果在定时器未动作之前控制回路断开或掉电,积算定时器能保持已经计算的时间,待控制回路重新接通时,积算定时器从已积算的值开始计算。
积算定时器可以用RST命令复位。
五、计数器 C
(1)16bit加计数器
C0--C99(100点):通用型
C100-C199(100点):掉电保持型
设定值范围:K1--K32767
(2)32bit可逆计数器
C200--C219(20点):通用型
C220--C234(15点):掉电保持型。
设定值范围:-2147483648到+2147483647
可逆计数器的计数方向(加计数或减计数)由特殊辅助继电器M8200--M8234设定。
即M8△△△接通时作减计数,当M8△△△断开时作加计数。
(3)高速计数器:C235--C255(后面章节实例中作介绍)
六、数据寄存器 D
D0--D199(200只):通用型数据寄存器,即掉电时全部数据均清零。
D200--D511(312只):掉电保护型数据寄存器。
七、变址寄存器(在实例中作介绍)

楼主:
第四节 FX2 PLC基本指令
2-2-1 触点取用与线圈输出指令 LD、LDI、OUT
2-2-2 单个触点串联指令 AND、ANI
2-2-3 单个触点并联指令 OR、ORI
2-2-4 串联电路块的并联 OR
2-2-5 并联电路块的串联 ANB
2-2-6 LDP、LDF、ANDP、ANDF、ORP、ORF(FX2n型有)
2-2-7 多重输出电路 MPS、MRD、MPP
2-2-8 主控及主控复位指令 MCMCR
2-2-9 脉冲输出 PLS、PLF
2-2-10 自保持与解除 SET、RST
2-2-11 计数器、定时器线圈输出和复位指令 OUT、RST
2-2-12 空操作指令 NOP
2-2-12 程序结束指令 END
2-2-13 梯形图设计的规则和技巧
2-2-14 双重输出动作及其对策

楼主:
• 在可编程序控制器中有11个存储器,用来存储运算的中间结果,被称为栈存储器。使用一次 MPS 指令就将此时刻的运算结果送入栈存储器的第1段,再使用 MPS 指令,又将此时刻的运算结果送入栈存储器的第1段,而将原先存入第一段的数据移到第二段。以此类推。
• 使用 MPP指令,将最上段的数据读出,同时该数据从栈存储器中消失,下面的各段数据顺序向上移动。即所谓后进先出的原则。
• MRD是读出最上段所存的最新数据的专用指令,栈存储器内的数据不发生移动。
• 这些指令都是不带软元件地址的独立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