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 “额定耐受冲击电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02):
不要鄙视我,我就想知道 “额定耐受冲击电压”是什么意思?要专业一点的解释,先谢谢了

网友A:
“额定耐受冲击电压”

1、额定就是安全的,不受损坏的;

2、耐受,就是经得起,受得住,不会损坏;

3、冲击电压,就是短时高电压。

网友A:
4、一句话,就是设备能保证安全不被损坏的短时最高电压!

网友B: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在耐压试验时,设备绝缘能耐受的操作冲击电压的标准值。

网友A:
5、楼上说的对,电器设备的“额定耐受冲击电压”是出厂前耐压试验取得的,是说明设备绝缘强度、安全间距好坏的一个指标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