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氧体磁环的作用。

楼主(2011-08-02):
变频器出来的电源线有没必要经过磁环。

网友A:
1、“铁氧体磁环”是一种高磁导率的磁路材料,做为交变电流的磁通磁路,并没有涡流损耗的高效磁路;

网友A:
2、例如,在剩余电流互感器中的“铁氧体磁环”,就是剩余电流的磁通磁路;

3、当检测到剩余电流的磁通时,说明有漏电发生,并知道漏电流的大小;

网友A:
4、作为漏电检测,设备的所有电源线都要通过剩余电流互感器的铁心,这样铁心中的磁通才是漏电流产生的;

网友A:
5、变频器的输出端,要串联电抗器,起滤波的作用。而不是经过磁环!

网友B:
“变频器出来的电源线有没必要经过磁环”——有必要

      铁氧体磁环,又叫吸收磁环。它是电子电路中常用的抗干扰元件,对于高频噪声有很好的抑制作用。由于价格低廉,使用非常方便,因此得到了广泛应用。

网友A:
1、由于导线穿过铁芯时,电感增大,所以楼上说的变频器输出导线穿过磁环,对于高频噪声有很好的抑制作用,是对的;

2、如果不仅穿过,如果能绕几匝效果会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出来的电源线有没必要经过磁环”——有必要

      铁氧体磁环,又叫吸收磁环。它是电子电路中常用的抗干扰元件,对于高频噪声有很好的抑制作用。由于价格低廉,使用非常方便,因此得到了广泛应用。

普通的应用场合完全没必要加

再说铁氧体磁环也不是解决干扰的灵丹妙药,与其加这玩意还不如加隔离电抗器和调整载频效果好

楼主:
因为之前也是放的滤波器。但是价格高,效果感觉也不明显。就想改成磁环试试。它们在抗干扰时有什么区别?

楼主:
对:dkdfcd 关于

“变频器出来的电源线有没必要经过磁环”——有必要

      铁氧体磁环,又叫吸收磁环。它是电子电路中常用的抗干扰元件,对于高频噪声有很好的抑制作用。由于价格低廉,使用非常方便,因此得到了广泛应用。

内容的回复:它是防止本电器元件干扰其它电器还是保护本身的电器设备不被其它设备干扰。噪声干扰是空间传播,磁环还有作用吗?

网友B:
   它是防止本电器元件干扰其它电器,它只对通过导线的谐波成分有抑制作用,对空间传播的噪声干扰没有作用。铁氧体磁环以其价格低廉,使用极为方便,效果明显,实在是不用白不用。如果能与滤波连接器配合使用那就更好了。使用电抗器滤波会增加成本,噪声大,占用空间;调整载频往往对变频器其他性能有矛盾,且对一般用户来说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使用变频器不注重谐波干扰问题,往往得不偿失。这是在变频器使用当中务必要解决的问题。

楼主:
变频器的谐波有哪几种?固定吗?怎么确定?铁氧体磁环对所有的谐波都有抑制作用吗?

楼主:
对:dkdfcd 关于

   它是防止本电器元件干扰其它电器,它只对通过导线的谐波成分有抑制作用,对空间传播的噪声干扰没有作用。铁氧体磁环以其价格低廉,使用极为方便,效果明显,实在是不用白不用。如果能与滤波连接器配合使用那就更好了。使用电抗器滤波会增加成本,噪声大,占用空间;调整载频往往对变频器其他性能有矛盾,且对一般用户来说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使用变频器不注重谐波干扰问题,往往得不偿失。这是在变频器使用当中务必要解决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变频器的谐波有哪几种?固定吗?怎么确定?铁氧体磁环对所有的谐波都有抑制作用吗?

网友D:
用磁环的话,相当于输出线上接了个不产生线路压降的电感,只要磁芯不饱和的话, 起滤波作用。 铁氧体也是有频率限制的,锰锌铁氧体1MHz以下的频率绝对没什么问题。 变频器是10KHz以下的方波载波频率,已经足够了。 很多人直接用非晶磁环,这非晶磁环工作频率在20KHz以下。

网友D:
谐波成分的具体估算方法,不同变频器厂家参数不同,应当结果也不同。和电机及负荷也有关系。  有变频器设计经验的朋友可以说一说吗?  或者用频谱测一下。 我尝试估算过,但没有具体的输出波形,不好算。

楼主(2011-10-17):
磁环滤波是不是与楞次定律有关?

网友E:
电线绕在铁芯/磁环上实质就是个电感,但要注意如果铁/磁芯饱和的话,就起不到滤波作用了

电抗器是没有铁芯/磁芯的空心电感,因为是空芯的,所以电感量很小,但几乎不会饱和

网友E:
对于变频器对其他仪器设备的干扰,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一般无外乎以下几条:

对干扰源:

1.变频器外壳接地,且直接接到总接地点,不与易受干扰设备共用地线
2、变频器输入输出端增加电抗器

3、变频电机加装屏蔽壳并且外壳接地,且直接接到总接地点,不与易受干扰设备共用地线

网友E:
对于受干扰仪器设备:

1、尽可能远离变频器和电机

2、屏蔽及有效接地

3、输入、输出加装电源滤波器或信号滤波器,绕磁环有时也有效

4、布线非常重要,而这也是被普遍忽略的

楼主:
屏蔽线有双层屏蔽和单层屏蔽,现在多见是单层,而单层是消除静电干扰,也就是单端接地。可它对噪声干扰有多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