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威腾低压变频器控制电路板的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1-08-02):
英威腾低压变频器控制电路板上开关电源用的是哪家的?请熟悉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开关电源电路是INVT自己设计的

网友B:
我们有台55KW变频器,加载时有保护,断开风扇以后正常,排除风扇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C(2011-09-02):
是的 开关电源的24V应该有问题

网友B:
收到了,临时把风扇接了一个24V使用

网友D:
开关电源老吴设计的~~~

网友E:
24V半桥反激开关电源是我们公司自行设计的

网友F:
本公司专业承接英威腾系列控制板,驱动板维修,同时为你提供二手控制驱动板13788740673   QQ952760670

网友G(2012-09-09):
提供二手及全新CHECHFCHV系列主控板及相关配件,专业维修英威腾变频器。深圳纬东自动化,QQ1642637913875537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