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协议

楼主(2011-08-02):
请问PLC一般是什么通讯协议

现在有一个支持422和485的小控制驱动器

怎么和PLC通讯上

它还支持CANopen协议

是不是PLC通过发送ASCII码就行?

有格式吗?

请大侠解答。

网友A:
PLC的通信协议很,有自由方式:自己编写符合驱动对象的协议报文,有MODBUS协议,有profibus协议,有CAN协议,有TCPIP协议;

主要看你那控制器有什么协议;

如果都有可以支持通信;如果没有可以用自由方式,自己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