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与三菱PLC接线

楼主(2011-08-02):
台达1500W,AB系列的伺服驱动器控制台达1500W的伺服电机。控制要求:电机上自带剪刀,电机旋转一周后将产品切割。

初次接触伺服,有以下问题需要咨询:

1 是否应该选择位置模式?

2 选择三菱PLC ,FX1s 系列,脉冲100KHz,是否可以达到要求?

3 CN1的三相差动信号和Z相开集极信号外接什么设备?

4 与PLC接线: /SIGN——Y0,/PULSE——Y1,VDD(17)——COM+(11),COM-(45 47 49) —— COM0,COM1(PLC),DI1(SON)——X0,DI8(EMGS)——X1,COM-(45 47 49)——COM(PLC),脉冲命令输入使用内部电源,将17与35短接。

不知道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A:
回答: 1.看你的需求了。如果你要求发送的命令了。一般是可以用位置环,使用位置环的话就要一直发送脉冲。 2.三菱的PLC可以发送100K的脉冲/S你。设定好驱动器内部的电子齿轮比就可以达到要求了。问题是精度会受影响,不过估计对你的影响不大。 3.CN1的三相差动信号和Z相的信号?一般是编码器信号你可以接到PLC内部的计数器可以把信号接到上位机做控制 4.不知道你的驱动d方式是脉冲+方向还是CW/CCW方式 看你的方式估计是CW/CCW方式,其实信号接好P+,P-,D+,D-,然后加上上伺服的信号就可以动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答: 1.看你的需求了。如果你要求发送的命令了。一般是可以用位置环,使用位置环的话就要一直发送脉冲。 2.三菱的PLC可以发送100K的脉冲/S你。设定好驱动器内部的电子齿轮比就可以达到要求了。问题是精度会受影响,不过估计对你的影响不大。 3.CN1的三相差动信号和Z相的信号?一般是编码器信号你可以接到PLC内部的计数器可以把信号接到上位机做控制 4.不知道你的驱动d方式是脉冲+方向还是CW/CCW方式 看你的方式估计是CW/CCW方式,其实信号接好P+,P-,D+,D-,然后加上上伺服的信号就可以动作了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回答: 1.看你的需求了。如果你要求发送的命令了。一般是可以用位置环,使用位置环的话就要一直发送脉冲。 2.三菱的PLC可以发送100K的脉冲/S你。设定好驱动器内部的电子齿轮比就可以达到要求了。问题是精度会受影响,不过估计对你的影响不大。 3.CN1的三相差动信号和Z相的信号?一般是编码器信号你可以接到PLC内部的计数器可以把信号接到上位机做控制 4.不知道你的驱动d方式是脉冲+方向还是CW/CCW方式 看你的方式估计是CW/CCW方式,其实信号接好P+,P-,D+,D-,然后加上上伺服的信号就可以动作了

谢谢,现在电机还没到,不能进行试验。等设备到了,按照你的方法试一下。有问题时再请教!

楼主:
对:乔工 关于引用qwqqianw 的回复内容:回答: 1.看你的需求了。如果你要求发送的命令了。一般是可以用位置环,使用位置环的话就要一直发送脉冲。 2.三菱的PLC可以发送100K的脉冲/S你。设定好驱动器内部的电子齿轮比就可以达到要求了。问题是精度会受影响,不过估计对你的影响不大。 3.CN1的三相差动信号和Z相的信号?一般是编码器信号你可以接到PLC内部的计数器可以把信号接到上位机做控制 4.不知道你的驱动d方式是脉冲+方向还是CW/CCW方式 看你的方式估计是CW/CCW方式,其实信号接好P+,P-,D+,D-,然后加上上伺服的信号就可以动作了

对。

内容的回复:

多谢解惑,工控网上高手如云啊!

网友C(2019-06-19):
多谢解惑,工控网上高手如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