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协议设备之间怎么通讯

楼主(2011-08-02):
 不同协议的设备是怎么实现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转换

怎么转换

网友B:
转换成同一种协议,就如同多国家的人在一起开会一样,转换成大家都懂得语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转换

怎么转换

具体是什么协议?

网友D:
不同协议,那就只能使用网关啦。针对不同的协议选择对应的网关即可。

网友E:
不需要转换

总线上挂N台五花八门协议滴设备,上位机需要那台设备滴数据,按其协议发令即可,,,除该台设备会应答外,

其它滴设备,会闷声不响当乖乖鸟

楼主:
对:怪话二王 关于

不需要转换

总线上挂N台五花八门协议滴设备,上位机需要那台设备滴数据,按其协议发令即可,,,除该台设备会应答外,

其它滴设备,会闷声不响当乖乖鸟

如果是modbus协议,然后我用PLC和它通讯(假设PLC也支持modbus),怎么实现?

内容的回复:

一个步进控制器,我不知道它什么协议,怎么测试它

楼主:
对:beichen 关于引用苍茫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转换

怎么转换

具体是什么协议?
内容的回复:

假设一个步进马达控制支持modbus协议,然后我用PLC和它通讯(也支持modbus),怎么实现通讯,用PLC怎么控制它

网友F:
看       步进电机 控制器的协议, 参考 MODBUD 协议的 例子, 照猫画虎总该会吧!

网友G:
MODBUS-DP协议转换器是把具有 RS485接口、MODBUS通信协议的现场设备,与 PROFIBUS 主站进行互连 。例如:变频器、电机保护器、称重仪表、编码器等。

详细说明

一、产品概述
MODBUS-DP协议转换器是把具有 RS232接口、MODBUS通信协议的现场设备,与 PROFIBUS 主站的互连 。例如:变频器、电机保护器、称重仪表、编码器等。

二、主要功能及性能指标:
●使用简单:用户无需编程,即可实现MODBUS转PROFIBUS通讯。
●MODBUS-DP协议转换器方便、快捷的将RS485 通讯口的设备连接到 PROFIBUS 总线上。
●具有标准 PROFIBUS -DP 驱动接口波特率自适应,波特率为: 9.6Kbps 、 19.2Kbps 、 93.75Kbps 、 187.5Kbps 、 500Kbps 、 1.5Mbps 、 3Mbps 、 6Mbps 、12Mbps。
● PROFIBUS 输入 / 输出长度 PROFIBUS 输入 / 输出长度可自由设定,标准型最大输入 / 输出 :48字节输出、 48 字节输入。根据客户需要,可将最大输入 / 输出加长为:224字节输出、224 字节输入。
●具有标准 RS-485 接口半双工,字符格式: 7 位 /8 位可选、校验位 ( 偶、奇、无 ) 可选。波特率 :1.2Kbps 、 2.4Kbps 、 4.8Kbps 、 9.6Kbps 、 19.2Kbps 、38.4Kbps 、57.6Kbps可选。
●供电: 24Vdc±25 %,最大功率4W 。
●工作环境温度: -25-55℃ 、相对湿度 ≤95%(40℃
●外形尺寸:(高)112mm× (宽)70mm×39.5mm (厚)
●防护等级:IP20
●安装: 35mm 标准导轨。

网友H:
设备间实现通讯,必须协议相同,欲通讯的设备的协议必须保持一致,如果通讯协议不一样,必须通过相应的协议转换器来实现,否则就不能实现通讯。

网友I:
首先要通讯的物理介质要相同,再者,通讯协议要一样;可以这样解释,你懂英语,我懂汉语肯定不行,都说汉语就没问题了,如果你用电报,我用手机,也没有办法说道一块去,好吧,大家都用固定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