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怎么解决台达PLC中 RS-485通讯延迟的问题

楼主(2011-08-02):
请教下怎么解决台达PLC   RS-485通讯中 反应速度延迟的问题

用的是RTU-485的通讯模块  通讯与协议正常。就是有延迟.

网友A:
这个可能跟你的通讯电线的质量质量有关,还有试着在末端加上终端电阻,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