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和减速机选型

楼主(2011-08-02):
因为要求输出的力矩特别大,又想选择伺服电机,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求高人解答。

总的数据是,输出力矩要求随角度传感器的输入数据发生变化,这个变化过程是一个曲线,曲线最高点的力矩是7000N.M,现在选择安川15KW的伺服电机,但额定转矩只有94.5,想加一个100:1的减速机,这样力矩就应该能够达到了,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附加问题:减速机的减速比是不是可以随便配?那这样的话,我只要一个有20N.M的电机,那是不是可以输出200,2000,20000N.M的力矩呢?为什么不行?求解释

楼主:
自己顶顶。。。怎么没人看啊

网友A:
我来帮你看看,明天给你答复

网友B:
关于这个也不是很清楚,望了解的前辈过来指点!

网友C:
减速比原则上是可以随便配的,但实际上对与使用者会涉及到传动精度、效率、最大扭矩的问题,也就是会涉及到材料、工艺机械设计加工装配的问题,最终是个成本问题。

100:1的减速比,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原则上,力矩放大倍数等于减速比,但得看减速机能否抗得住所需的负载力矩。

楼主:
对:fantasycag 关于

我来帮你看看,明天给你答复

内容的回复:
谢谢,其实我问过公司里面的人,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熟悉的很,减速机的能力是按照传动比放大力矩,但是机械本身有一个自身的承载能力,在不超过减速机本身的承载能力的情况下,这个公式就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超过了机器本身的承载能力的话,就要考虑考虑了,超载必然引起试用寿命过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原则上,力矩放大倍数等于减速比,但得看减速机能否抗得住所需的负载力矩。

怎么样才算扛得住呢?是减速机的额定转矩吗?还是什么?

楼主:
对:fantasycag 关于

这个问题,我熟悉的很,减速机的能力是按照传动比放大力矩,但是机械本身有一个自身的承载能力,在不超过减速机本身的承载能力的情况下,这个公式就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超过了机器本身的承载能力的话,就要考虑考虑了,超载必然引起试用寿命过短!

内容的回复:

那减速机的承载能力主要参考减速机的哪个参数?

网友A:
15Kw的安川的话,我看看5系列的, 你这个是220机身的伺服啊,是42的电机轴还是55的电机轴,估计这个减速机不小,如果是配我家的减速机,PX240-100的话,承载力矩4820Nm, 配PX285-100的话,承载力矩是8130Nm

网友A:
我有详细的回复给你,你慢慢看啊,有空给本资料你研究研究!~~~ Q:1355002817

网友E:
1、功率不变时。力矩和转速成反比,转速减小K倍,转矩就增大K倍;

2、所以改变传动比,就是改变速度,改变转矩的一种方式;

网友E:
3、从你的叙述中,没有提过速度,只有力矩,说明原理不清楚;

4、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提高力矩:

1)提高传动比;

2)提高伺服功率;

网友E:
5、转矩 = 9550×转速(转数/分)×功率(KW)

网友D:
“怎么样才算扛得住呢?是减速机的额定转矩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怎么样才算扛得住呢?是减速机的额定转矩吗?”———是!

谢了啊....有点明白了

网友F:
 减速机的额定扭矩大于你最终需要的扭矩就可以了 。 9000NM的减速机不太好选。。

网友G(2018-05-30):
上海枫信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许文斌(销售工程师)
地址:上海嘉定区外冈工业园区
电话:021-69577328
手机:15026720952
传真:021-69577150
公司网址:http://www.fxjiansuji.com
主营产品:伺服行星减速机-伺服减速机-伺服电机减速机-伺服电机蜗轮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