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做过 woodward 与 mcgs通信的 给点帮助~~

楼主(2011-08-02):
    最近要做个工程是 用mcgs 与 woodward通信 走 modbus协议的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是通过Modbus通讯,直接在Mcgs中添加设备驱动,并根据地址对应表添加实际的通道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如果是通过Modbus通讯,直接在Mcgs中添加设备驱动,并根据地址对应表添加实际的通道地址

这个我大概知道,我没有他那个设置停止位,校验位,波特率等的文档,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MCGS中串口参数,是根据设备的参数设置的。主要是看设备的串口参数,然后在MCGS中设备窗口的串口父设备中设置串口参数。

网友B:
我这里倒是有woodward的资料,不过我都没有仔细看过,不知道可不可以与楼主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