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干扰问题求救

楼主(2011-08-02):
这些天正在长春调试一条电镀生产线,控制柜内有三菱FX2N-128MR再加一个48点的扩展单元,7台三菱FR-E7402.2KW变频器,20个32A接触器与中间继电器。变频器到电机距离有50米左右。目前的问题是上午运行生产线时大约10分钟出现干扰,主要是输入点乱闪,导至设备不能正常运行。可是到下午2点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干扰又来了。连续几天都是这样。采取的措施是PLC接地、开关电源接地、PLC电源加隔离变压器。可是都没有明显的效果,请问大家如何解决。明天打算输入点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可行,现在我都快崩溃了。

网友A:
输入点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如果受到影响的并非是通讯,而是输入的开关量信号,肯定可行。

本人就曾遭遇过,从电机内引出的热敏开关信号,接入到PLC的输入端,结果在运行时发现,由于电机的强磁干扰作用,PLC的程序无法执行,时间继电器忽开、忽停。

将电机内引出的热敏开关信号,用一继电器转换后,PLC运行正常。

网友B:
变频器干扰很强,把变频器的输出线也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变频器干扰很强,把变频器的输出线也接地

请问输出线如何接地?你说的输出是用的屏蔽线吗,我用的是普通线哦

网友C:
我之前做的都是分开槽子放的,当时我们还转速,变频器的信号线之类的全是屏蔽线。

网友D:
在具体时段发生的干扰可能也有外界的原因的哦,如果都是上午发生的,会不会是现场有其他的大功率设备或者导制电压降低的其他原因,输入点乱闪,一是把输入点加一个小延时,如0.2秒,做为脉冲的屏蔽咯,还有就是你的距离比较远,是不是用了几个开关电源,如果有几个的话,应该把几个开关电源共地的,(还可以试一下把24V负端也接到地看一下)。

网友E:
※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看行

我看也行,  应该是 受到变频器 的干扰了;

网友G:
有专门的变频电缆,建议你试一下。另外,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不要将变频输出电缆和控制电缆平行走线,如果干扰太大,尽量单独走线,重合的地方采用交叉走法,最好是90度左右的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在具体时段发生的干扰可能也有外界的原因的哦,如果都是上午发生的,会不会是现场有其他的大功率设备或者导制电压降低的其他原因,输入点乱闪,一是把输入点加一个小延时,如0.2秒,做为脉冲的屏蔽咯,还有就是你的距离比较远,是不是用了几个开关电源,如果有几个的话,应该把几个开关电源共地的,(还可以试一下把24V负端也接到地看一下)。

开关电源就一个,不过我也试过把24V负端接地,刚开始会好些,可是过一会儿就会出现严重干扰。只能把接地线折掉后才能运行。

楼主:
今天运行了一天,出现了两次干扰。比前两天稍微好一点,可能是我今天加了滤波器的原因。不过还是没有完全解决问题,生产线上有26个接近开关、12个行程开关、42个按钮、13台2.2KW电机、距离控制柜有50米远左右,电机线与传感器和按钮线为同一条扁平线。难道正加加中间继电器吗,我的输入点有90个就要加90个中间继电器,想到要接这么多线就头痛

网友H:
1、变频器所连的电机线用屏蔽线,且屏蔽层接地。

2、如果三菱FR变频器能够调载波频率,把载波频率调低。

3、如果三菱FX2N的PLC能调整输入信号延时,将其时间调长。

4、输入信号加RC滤波或继电器。

楼主:
对:quanwang86 关于

1、变频器所连的电机线用屏蔽线,且屏蔽层接地。

2、如果三菱FR变频器能够调载波频率,把载波频率调低。

3、如果三菱FX2N的PLC能调整输入信号延时,将其时间调长。

4、输入信号加RC滤波或继电器。

内容的回复:

电机线没办法用屏蔽线,因为用的是48芯的扁平线;载波频率我到是没调整,明天去试下看效明码标价如何;我已采用了800MS的软件滤波可是没见有好的效果。打算加中间继电器转换,可是有些输入点频率较高不知有没有影响。

网友I:
同意一楼的说法!既然是输入点的开关量被干扰,加上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应该可行!

楼主:
今天已加继电器转换,看上去不错,还得观察几天看如何

网友J:
变频器接地和PLC接地要分别接地,PLC的供电源加装个电源滤波器试试看。

网友K:
可以确定的是输入端的信号干扰,你是否把低压(24V)与高压(220V)的线用在同一根多芯(如一根30芯的控制线)中?一定要把这两种电压的线分开布置!

网友L:
工控干扰问题一直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网友M:
应该是需要加中间继电器的。

网友N:
1.信号线和动力线最好分开

2.变频器的载波调小

3.变频器与PLC在空间上隔离(远离,PLC加铁壳子罩上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