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科步进细分驱动器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08-02):
我有一台机器,采用的是步科SH-20806N的两相细分步进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我在测试脉冲时发现,步进电机每转一个机械齿时脉冲要少320个?这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转动1个齿的脉冲是4294966976,而转两个齿时减了320,脉冲数为4294966656,也就是说转的角度越大,脉冲数越少,怎么和学到的相反呢,我记得老师说脉冲的越多,电机转动的角度越大。这个是用脉冲家方向控制的,PLC采用汇川的H1u-1410MT ,Y0接脉冲,Y4接方向。请师傅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您还是多转几个齿看看吧,个人怀疑这个问题与步进电机以及驱动器未必有关,与您传动机构本身的误差可能关系更直接一点。

网友B:
转一个齿就这么的数:4294966976,好像你发的脉冲不正常,是不是把数据格式弄错了

楼主:
也许是触摸屏上显示的格式错误,这是汇川厂家的人做的程序,触摸屏上有个脉冲监视元件。我在看脉冲时发现很不正常,怎么会转的齿数越少采集到的脉冲越多呢,转动齿数越多采集到的脉冲数反而越少呢,而且是以每个齿320个脉冲的规律来减少的,真的很奇怪。

网友A:
就我目前的理解:计数方向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我目前的理解:计数方向反了。

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