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Fix通过OP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8-03):
工程运行时ifix 过程数据库中的有的显示为问号,有的是正常的。

有问号的数据 在状态监视窗口中 Data:bad,comm failure

过几分钟后又回变成GOOD,此时数据库中可以显示出数据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去解决呢

楼主:
怎么看不到1楼的回复???  被删掉了?

网友A:
应该是被和谐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不懂,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B:
有显示bad,过程肯定是有通讯中断了,应该着手于opc驱动的配置进行检查

楼主(2012-11-13):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用的是MBE的OPC驱动。

早上运行工程还好好的,因为用的是试用版,接近2小时试用时间时我关闭了IFIX。

重新打开工程以后OPC就出现了 Data:bad,comm failure,Last Error显示的是Message was timed out

所有硬件和软件配置都没有更改过,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

尝试过重新安装驱动,还是不行。

请教下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2013-09-21):
网络不好,更换交换机,网线重做。不要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