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220变频带380电机HZ小带不动?

楼主(2011-08-03):
客户电源220V 电机380V  电机0.75K

使用1.5变频 线路 控制板都没问题

就是带不起来   直起也起不来    他是升吊机

有什么高人可以指点指点    我这是都没招了

楼主:
难道真的误解?去拉380电再往上上

网友A:
单相还是三相?????

网友B:
尝试一下:将电机的接线由Y,改成△。

网友C:
变频器用的是单相还是3相输入的

网友D:
做起重用变频器最好用矢量型的,以确保低频时有较大扭矩。220供电时电机改成角接。

网友E:
变频器单相220V输入,其输出电压也是三相220V,所接电机必须是三相220V才能正常运行。4KW以下的三相异步电机都是Y接法额定电压380V,当改接为Δ接时,就是额定电压220V,所以使用单相变频器要注意电机的接法。

网友F:
得要查看输出电压。是不是380,可以重设输出电压。

网友G:
把最高电压下的频率改到28赫兹。

意思是28赫兹下达到最高电压的输出,220伏。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尝试一下:将电机的接线由Y,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