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新手求救各位大侠

楼主(2011-08-03):
图中M4393接通的条件是什么?我找到的M4393都是作为条件接点,若找是KnM,我也没找到M4386和M4390,求哪位大侠解决下,怎么找到它作为输出的接点。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PLC和外部有通讯?!

网友B:
KnM有沒有包含了M4396?沒有的話,就幾有可能是外部通訊的設備所給的,例如人機之類的

网友C:
人机的控制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nM有沒有包含了M4396?沒有的話,就幾有可能是外部通訊的設備所給的,例如人機之類的

楼主:
对:虫子 关于引用sophymei 的回复内容:KnM有沒有包含了M4396?沒有的話,就幾有可能是外部通訊的設備所給的,例如人機之類的

内容的回复:我有相关程序的人机,怎么查人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KnM有沒有包含了M4396?沒有的話,就幾有可能是外部通訊的設備所給的,例如人機之類的

网友B:
对:jieliu520131 关于回复内容:
对:虫子 关于引用sophymei 的回复内容:KnM有沒有包含了M4396?沒有的話,就幾有可能是外部通訊的設備所給的,例如人機之類的
内容的回复:我有相关程序的人机,怎么查人机
内容的回复:

查一下人機程序裡,有沒有哪個按鈕的地址是M4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