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走模拟量不易受干扰还是走通讯不易受干扰呢

楼主(2011-08-03):
想问一下各位 PLC跟变频器通讯走模拟量或者走485通讯,那个更稳定呢?不易受干扰或者还有其他更经济更好的方法呢?

楼主:
看来是很简单啊 没有给回答的呢?请各位前辈多多指导

网友A:
用模拟量信号控制,有一定的误差,用于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485通讯在无干扰的场合下,不会产生控制误差,但如果对干扰处理不当,就不是控制精度的问题,而是无法控制。如:无法调速、无法读频、无法关机,等等。

网友B:
只要跟变频器沾边,干扰就不可避免!

※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C:
数字通信方式的噪声冗限远大于模拟系统

网友D:
模拟的干扰好解决点,数字干扰有时候难搞.

网友E:
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能用模拟就用模拟,方便,随便换个变频器没问题,通信就麻烦了!

具体还得看实际情况,变频器数量,距离等!

楼主:
哈哈 还是有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F(2011-09-02):
目前的项目均是以通讯的方式来实现的。

当然需要考虑的是:

1、接地措施,可靠的接地是设备安全运行、通讯可靠的最基本的保证;

2、变频器的输入增加输入电抗和滤波器;

网友G:
模拟量用电流的话抗干扰要好的多

网友F:
目前在公司的系统中都是通讯为主

网友H:
还有一个传输距离的问题,模拟量的遥远大于通讯传输的距离。

网友C(2011-10-03):
(1)首先,数字通信的信息容量是同等带宽的模拟量传输无法比拟的;

(2)模拟信号传输遇到的干扰实质上无法去除的,你只能够获得一个可运行的系统,其实际运行精度则受到大量各种外部条件的制约,先天不足,用户后天是无法补偿的;

(3)大家觉得数字通信难搞,是因为其复杂性的确远超模拟传输;但是一旦经过合理布局,了解其注意要点仔细设计系统。则无传输误差的优点是模拟系统远远比拟不了的。

(4)数字通信就象现代化的汽车飞机,模拟传输就象原始的牛马大车;虽然后者的确简单,也能够满足一些要求,但是我们似乎更希望拥有前者的高效率吧!

网友I:
(4)数字通信就象现代化的汽车飞机,模拟传输就象原始的牛马大车;虽然后者的确简单,也能够满足一些要求,但是我们似乎更希望拥有前者的高效率吧!

网友J:
数字通讯,不光能控制速度,还可以控制别的,比如读一读变频器电流,变频器温度,等等。而模拟量只控制速度,启动停止的还需要另外接线。。干扰并不是主要问题,只要按照要求实际接好屏蔽,干扰都不是问题。

     数字通讯控制,实际是一个闭环控制,因为你发一个速度数,如果变频器收到,它会应答一下,告速你“收到了”。而模拟量则不然,比如变频器故障了,你模拟量依然加在上面,主控制器并不知道你变频器故障了,仍然控制其它变频器工作,这样就容易引起事故。

所以系统复杂,对控制要求高的,都采用总线通讯控制,且总线控制可以大大减少布线量。

至于不便于更换,生产厂家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他并不希望你随便更换,最好到他原厂买它的备件。

当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利当然就会有弊,最直接的就是对技术要求高了。。

所以,如果你是小系统,自己安装自己使用,为了自己使用方便,就用模拟量。如果你是设备生产厂,给别人生产设备,你就用总线通讯。。

网友K(2011-11-07):
深圳市技卓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无线通讯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无线信息化管理软、硬件开发与服务的公司,不仅拥有一流的技术专家、
开发设备、射频设计工程师,还拥有优秀的管理团队和资深的高级顾问,他们具备丰富的
大中型软件系统的设计开发经验,精通企业管理及软件应用行业特点,时刻紧跟当今高科
技发展的潮流,将最新的技术、完善的方案带给广大客户朋友,可以使您的产品开发过程
变得更加简捷、高效,可靠。我们不断努力拓展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公司并可根据用户的
特殊需求定制专用的产品,努力实现公司和客户的双赢战略;

公司秉承“以科技为本,以质量求发展”的宗旨,全心致力于无线数据通讯以及
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公司坚持以客户为关注焦点,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的方针,严格按
照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组织生产和管理,全方位的为客户提供“零缺陷”的产
品和优质的服务。
产品广泛用于无线抄表;无线排队机;电子秤;LED显示屏;各种检测系统;
路灯控制;四轮定位仪;航模遥控器;叫号机等领域。传输距离从几百米到几十公里;从微功率到大功
率;从普通级到工业级,层次分明,适用不同环境,抗干扰能力强,性能可靠。

我们真诚地期待着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合作!www点jizhuo点com

贾生: 0755-833083451-816 QQ:2294967889

网友L:
楼上说的非常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