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S7-200输入与显示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1-08-03):
制水系统的PLC控制,S7-200PLC,带三个EM235CN模块,控制纯化水和注射用水系统,前段时间发现压力不准确,更换压力变送器后,现场显示0.4MPa,触摸屏上显示0.9MPa,变送器是好的,输出信号也没问题。求高手指点如何处理。需要修改程序吗?程序我有,就是看不懂。

网友A:
一级一级的倒啊,就能发现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B:
检查一下程序里的计算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如果信号没问题,你可以检查程序计算过程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信号没问题,你可以检查程序计算过程对不对。

LS 说的对, 还有 更换了 压力变送器 你看看变送器的 信号输出和 以前一样不?  假如以前是 4~20mA ,现在是0~20mA,那么这个值在触摸屏上会显示变大一点!

网友E:
首先检查是不是更换的与原来相同的变送器(量程和信号)!

网友F:
你程序里面有没有做了两个继电器啊。触摸屏上的是另外一个。

网友G:
可以这样进行检测校验:

      压力变送器在规定压力范围内(如0~1.0MPa)的输出信号多为4~20ma,而EM235CN模块在输入20ma时对应的转换的数字量为32000,如输入1ma对应的数字量为1600,输入4ma对应的数字量为6400,即数字量与电流值成正比:AIWx=1600*I。

       1、你可将第一块第一路的变送器线摘除,换上能输出4~20ma的装置(可自制),调节电流输出为4ma,接通PLC且工作在监视状态,观察AIW0变量,如AIW0=6400(左右),触摸屏的显示值应为P=0MPa,再改变I=8ma时,AIW0应=12800,P=0.4MPa 。如果是这样测试结果,说明PLC与EM235CN模块是没有问题,毛病出在压力传感器或变送器上。

       2、在此过程中,如AIW0值是对的而显示值不对,说明EM235CN模块的输出是正常的,PLC的转换公式可能不对,正确的转换公式应为:显示的压力值=压力量程最大值(如 1.0MPa) * (AIW0-6400)/ 25600。